关于CC430F6137跟CC430F5137区别

楼主:
麻烦问下,这两个片子有什么区别啊,看数据手册貌似只有 引脚数和lcd控制不太一样。

那他们的外设寄存器都是一样的吗? 比如 uart iic spi之类的接口寄存器。O(∩_∩)O谢谢

网友:
除了LCD等外设没有,ADC12通道数,寄存器都是一样的,

网友:
其实6系列和5系列的差别就在于LCD驱动器,6系列在5系列的基础上增加了LCD驱动器,二者绝大部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