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帮忙推荐个3G/GPRS模块

楼主:
麻烦熟悉相关方面的朋友介绍一下,推荐几款性价比高点、实用性强的3G/GPRS模块。

手上有ARM11和ARM9的开发板,想学一下无线通信模块的使用,当然最好是当前主流的,但是3G/GPRS这块不是很熟悉,GSM似乎只能发短信和打电话,上网就不行了。网上大致搜索了下,感觉型号很多。TC35和MC35很早就听说过,但没用过,而且好像已经停产了。

网友:
搞了个华为的EM660,和3g网卡差不多。

网友A:
SimCom是个老厂,它的东西质量也不错,价格也不贵。一般应用选择它还是比较好的。

搞这些也只是学点AT指令问题。因为它不是基础知识,如果短期内不用它,就别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mCom是个老厂,它的东西质量也不错,价格也不贵。一般应用选择它还是比较好的。

搞这些也只是学点AT指令问题。因为它不是基础知识,如果短期内不用它,就别学了。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