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读保护问题

楼主:
为防止盗版者对STM32F051内FLASH中的二进制可执行代码进行读出,写了如下代码:

void Flash_Protect()
{
        if(OB_RDP_Level_1 != OB->RDP){
                FLASH_OB_Unlock();
                if(FLASH_COMPLETE == FLASH_OB_RDPConfig(OB_RDP_Level_1)){
                        FLASH_OB_Lock();
                        FLASH_OB_Launch(); // 复位
                }
        }
}

int main(void)

{
        //
        Flash_Protect();
}

请教大家:
1.如此对FLASH的选项字节的用途理解是否正确?
2.FLASH_OB_Launch(); // 复位
此行执行之后,实际效果是不可再调试;这一点我觉得是正确的
但是复位之后据观察整个代码的执行不是正确的,不知什么原因?

3.如何再从新全部擦除此FLASH?以便灌入新程序?

网友:
也在关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