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怎么这样 官网给出的资料还出漏子呀CAN

楼主:
都是CAN 设定都是用的默认 0x2301 晶振8M 为什么速率就不一样 是真不一样 还是写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CAN 设定都是用的默认 0x2301 晶振8M 为什么速率就不一样 是真不一样 还是写错了。
看清楚了,一个8M是给CPU用的,一个8M是给CAN用的,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