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MSP430F2132的高手,请帮忙

楼主:
最近用430单片机+TMP112传感器做一项目,使用I/O脚模式I2C,使用的是P1.4和P1.5管脚。刚开始是写入内部指针后传感器应答错误,后来经过程序调整,从示波器看应答正确了。但是读单片机的管脚依旧错误,读内部寄存器的数据读出的都是0xFF(通过示波器看波形却是正确的),管脚也设置为输入状态了,不知道问什么不行。2132还有什么特殊的设置吗?

       请高手帮忙!多谢。

网友:
为什么用示波器看到低电平,而管脚读出来却是1啊,F2132管脚设置有何不同呢?

网友:
软件模拟时序,还是使用的I2C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软件IO模拟I2C,现在用示波器看读出来的数据是对的,但是软件看都是0XFF啊,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