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boost电路的迷惑?

楼主:
大家好,我最近在学习boost电路,我有点不太明白,就是电感的两个峰值电流I1和I2,他们的平均电流IL到底是和输入电流相等,还是和输出电流相等啊?有的资料上是和输入,有的是和输出,希望大家帮忙指教。谢谢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boost电路的开关频率是和是吗有关的……怎样控制他的频率?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楼主看的都是那些资料?
为了先把问题搞明白,能不能把你说的2个峰值电流图示出来,,。

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简单地确定boost电路的工作频率。频率的选择与很多因素有关,比较重要的设计者的要求。根据磁性材料及主要开关器件参数来做设定的。

给楼主贴个boost电路升压过程的基本波形图,,想想你所说的2个峰值在哪里,,

网友:
是啊,有些问题提得莫明其妙。

希望提问题时,配上图片说明。有些论点,至少要说明出处。

网友:
回复 网友A:

soory   啊!我明白了那两个电流的关系!就是电感电流的变化,从I1增加到I2,放点的时候就是从I2降到I1的!那我计算的时候我怎么知道频率取多大的值啊?谢谢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是我的错,谢谢你了!我已经知道电流的那个问题了!现在就是想知道我计算是频率值是怎么得来的…………?谢谢!

网友:
已经说过,频率的选择与很多因素有关,比较重要的是设计者的要求。根据磁性材料及主要开关器件参数来做设定的。

先去了解一下开关电源的频率就行了,一般100KHZ频率左右,频率高相应的体积可做小点。但体积小了损耗会大点。建议找一个典型开关电源电路分析一下,,,它的频率设置。就会大悟。

网友:
这种开关电源,一般是它激型的,频率与元件取值没有关系。

但是,选择某一个工作频率,是要根据多方面考虑的。一般情况:
频率越高,电源就可以做得越小,即单位体积的输出功率越大。
然而,使用的器件,能不能达到所期望的频率,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一般地,频率越高损耗越大。

所以,一般都要折中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我的电路使用单片机送出开关量来控制它的断开和导通的!要是这样的话,我可以编程人为的控制他的频率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谢谢!我的电路使用单片机送出开关量来控制它的断开和导通的!要是这样的话,我可以编程人为的控制他的频率是吗?

网友:
想法是不错的,用单片机控制当然行,不过单片机控制占空比就行了,频率就不要麻烦单片机了,,,但就你开篇提的问题看,,你需要恶补很多开关电源的知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那控制占空比不久等于控制电压了吗?

网友:
你还是没有看懂开关电源的基本东西哦
主要是调节开关管MOSFET开关的,,即脉冲宽度调整。然后变压器初级会产生感应电压,次级都将感应到此电压,,,,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