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6911 串口的同时使用问题

楼主:
LM3S6911有3个串口,怎么没有看到独自使用的设置呢?请教如何让3个串口互不干扰的同时使用呢?

网友:
搞定,原来都可以单独读写!这是人家的函数都有的,只是人家都把包打完了,看不成实际如何设置了!还得仔细看资料,如果可以就好了,不可以还真不爽啊!

网友:
UART0 UART1 两个单独使用都可以,同时使用都不行,是程序设置或者初始化有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肯定是初始化有问题

网友:
谢谢,已经解决,我原来使用的是 不查询FIFO是否为空,现在使用上后就可以了!但是我用串口工具接收和发送总体会掉一两个字符!不是一串,是我点串口工具的停止后!

网友:
这个也搞定,是因为uCOS 的空闲时间设置问题,现在在搞UART2的使用问题,就是同时使用3个串口问题!

网友:
本来串口就可以无耦合的使用,3个通道是独立的。不知道你怎么用起来就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我的uCOS设置问题!没有找出原因,对啦,你搞uCOS吗?搞的话我向你请教一下!

网友:
我怕是时间问题,所以现在在试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我的uCOS设置问题!没有找出原因,对啦,你搞uCOS吗?搞的话我向你请教一下!
我会一点UCOS2,你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也可以在UCOS2论坛区发帖,我看到了会回复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