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P-EXP 430G2 这块开发板的一些资料【附图】

楼主:
刚刚拿到这块板子,里面好像没有光盘,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学习资料什么的啊,文档、源码什么的都可以,我看上面有两个M430打头的芯片,那个M430F1612芯片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M430F1612是调试器,你不用管,目标芯片是DIP封装的2553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块板子(没有仿真器)要做串口通信,用vc++做上位机软件,还缺哪些器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块板子上有板载仿真器,照片中板子左侧标有EMULATION的部分就是仿真器,板子通过USB供电。插上USB线就可以调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像ADC、GPIO这块应该可以装直接调试,但是串口的话,需要一个怎样的线束将开发板和PC机连在一起呢(光一个USB线应该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