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两节3.6V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镍氢电池,电池参数是3.6V(其实这两节电池各是由3节1.2V的纽扣电池串联而成)   80mAh   Ni-MH      CHARGE:8mA   14h     充电器的参数是:输出:4.2V  (一个等号,不过下面一横是虚线)≤230mA
把两节电池并联之后能不能使用这个充电器充电?如果不能,该怎么加电阻?先让两个电池并联之后串联一个40欧左右的电阻行不行?

网友:
4.2v的充电器显然是为锂电池设计, 不可简单用于镍氢, 非要应急, 请加入限流及"人类大脑智能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一个新手,还不是工程师,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学生,不太懂什么是人类大脑只能控制,能否解释一下?还有,我这种限流方式可以吗?

网友:
楼主的充电器是不可以直接用于充镍氢电池的,需要改装,不过这需要有相应的知识和动手能力,简单说就是在原有的充电电路上另外并联一组专门用于充镍氢电池的充电电路,或者将4.2V门限改成3.6V,但那样改容易出问题,不如干脆去买个成品镍氢电池充电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啊?那么复杂啊。我再市场只看到了1.2V的充电器,可是我的电池是三个1.2V纽扣电池串联起来之后包装好了的,也就是说直接就是3.6V了。这样的充电器买不到啊。能不能帮个忙,告诉我怎么改装?我这个充电器可以不要了,随意改,只要能给这两节电池充电就行。我做的东西已经焊好了,当时没考虑使用简单点的一次性干电池,如果充电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太可惜了啊。或者,请告诉我一个简单的方法,能不造成危险就行,充电时间或者对电池有损害什么的都可以暂且放一边,万谢!

网友:
改还不如重做,最简单的办法是用晶体管搭恒流源,然后人工定时或再搭个定时电路,恒流法只要输入电压够,你可以将电池串起来充,电路是一样的。用恒流-恒压-涓流的充电工艺虽然更佳,但电路会复杂一点。有关充电器的各种电路网上很多,可以先去搜搜。

网友:
自己用单片机做一个吧

一般用恒流,但是要限定时间,当然电流特别小好像可以不限时间,像超霸的镍氢电池(AA或者AAA)有一种超霸自己的充电器说是可以平时长时间插在电源上,因为充电电流小

先恒流在恒压,但是恒压在什么值,这个可能有点麻烦,这个电压点好像是随温度变化的
所以,你要是想做一个充电快又保险的,还是用一个便宜的单片机做比较好

如果图省事,可以参考这样的电路:

网友:
补充一下
最佳的判断方式应该是根据电压变化率吧,所以如果要快速充电,还是根据充电特显曲线,用单片机或者用专门的镍氢电池充电控制芯片,这样的芯片很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还是有点复杂。我只是应急使用一下,不用考虑什么快速充电和最佳充电什么的,充电时间这个问题我可以我可以自己掌握控制时间切断电源,现在的问题是,只要能安全充电不要爆炸或者燃烧起来就好了,自己做也行,不过有没有简单点的方法?这位高手,能不能再劳驾,再帮我一把?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池的问题,最好是安全一点好,不要图省事。买不到充电器就另想其他法,自己又不是很专业,搞个爆炸事故,怎么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哎,好吧。你说的很对,那只有自己做做试试看了。实在不行,只好把这个东西重新做了,换个电源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