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这两个电路

楼主:
帮忙分析下这两个电路中R1两端的电压大致的波形,幅值的变化范围大致是多少,Uo、R2两端的电压变化情况是什么?

网友:
翻来覆去,就是一个等分的分压电路,还指望电容充放电么,,,波形就是一条直线。

这种自己设想的电路可以软件仿真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我没有看懂你电路是什么意思额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不出来你到底是要知道什么,是不是在概念上下点功夫呢?

网友:
这个电路只是在上电之初,电容有短暂的充电现象,随后就只当没有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