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TC温度采样电路

楼主:
NTC温度采样电路
请问下一般不是一个普通电阻加一个NTC么
这里的100欧姆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这个电阻,在原理上,串与不串都可以。

串个电阻的目的,一般情况下:
1、防止短路。如某一外接器件接在电源上时的情况
2、调整分压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原理上讲 是可有可无
调整分压比感觉有点小
防止短路 这个想请教您一下 后面那个外接器件接在电源上时 这句没听懂 请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个典型的吧,如一个运放,要向外输出,接了两个端子与外部分的器件相联,为了防止输出部分意外短路,运放的输出一般要接个小电阻,以作保护。

网友:
分辨率多少呀?

网友:
测温电路,没试过,

图转自阿莫网友,

网友:
谈谈“精度”与“分辨率”,很多人容易混淆的问题

转自某网站,,,,,,
谈谈“精度”与“分辨率”,很多人容易混淆的问题
做设计和研发的工程师经常在选择传感器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精度”和“分辨率”这两个概念,很多人容易混淆的问题
简单点说,“精度”是用来描述物理量的准确程度的,而“分辨率”是用来描述刻度划分的。从定义上看,这两个量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是不是有朋友感到愕然 )。简单做个比喻:有这么一把常见的塑料尺(中学生用的那种),它的量程是10厘米,上面有100个刻度,最小能读出1毫米的有效值。那么我们就说这把尺子的分辨率是1毫米,或者量程的1%;而它的实际精度就不得而知了(算是0.1毫米吧)。当我们用火来烤一下它,并且把它拉长一段,然后再考察一下它。我们不难发现,它还有有100个刻度,它的“分辨率”还是1毫米,跟原来一样!然而,您还会认为它的精度还是原来的0.1毫米么?
回到电子技术上,我们考察一个常用的数字温度传感器:AD7416。供应商只是大肆宣扬它有10位的AD,分辨率是1/1024。那么,很多人就会这么欣喜:哇塞,如果测量温度0-100摄氏度,100/1024……约等于0.098摄氏度!这么高的精度,足够用了。但是我们去浏览一下AD7416的数据手册,居然发现里面赫然写着:测量温度范围:-40°C to +125°C,精度:±2°C !而AD采样值范围囊括-128°C 至128°C ,最小温度分辨率为0.25°C (当然了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温度范围受器件限制,测量不出来的^_^)。所以说分辨率跟精度完全是两回事,在这个温度传感器里,只要你愿意,你甚至可以用一个14位的AD,获得1/16384的分辨率,但是测量值的精度还是0.25摄氏度^_^
现场仪器仪表的精度意义与测量误差的关系?
总结:精度就是测量准确度仪表允许的基本误差最大值测量误差大小确定仪表的精确等级(精度)。仪表精度级别指的是仪表误差、基本误差、最大误差、允许误差和基本误差的最大允许值。仪表的精度等级是由仪表的最大允许误差决定的

网友:
谈谈“精度”与“分辨率”,很多人容易混淆的问题

谈谈“精度”与“分辨率”,很多人容易混淆的问题
做设计和研发的工程师经常在选择传感器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精度”和“分辨率”这两个概念,很多人容易混淆的问题
简单点说,“精度”是用来描述物理量的准确程度的,而“分辨率”是用来描述刻度划分的。从定义上看,这两个量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是不是有朋友感到愕然 )。简单做个比喻:有这么一把常见的塑料尺(中学生用的那种),它的量程是10厘米,上面有100个刻度,最小能读出1毫米的有效值。那么我们就说这把尺子的分辨率是1毫米,或者量程的1%;而它的实际精度就不得而知了(算是0.1毫米吧)。当我们用火来烤一下它,并且把它拉长一段,然后再考察一下它。我们不难发现,它还有有100个刻度,它的“分辨率”还是1毫米,跟原来一样!然而,您还会认为它的精度还是原来的0.1毫米么?
回到电子技术上,我们考察一个常用的数字温度传感器:AD7416。供应商只是大肆宣扬它有10位的AD,分辨率是1/1024。那么,很多人就会这么欣喜:哇塞,如果测量温度0-100摄氏度,100/1024……约等于0.098摄氏度!这么高的精度,足够用了。但是我们去浏览一下AD7416的数据手册,居然发现里面赫然写着:测量温度范围:-40°C to +125°C,精度:±2°C !而AD采样值范围囊括-128°C 至128°C ,最小温度分辨率为0.25°C (当然了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温度范围受器件限制,测量不出来的^_^)。所以说分辨率跟精度完全是两回事,在这个温度传感器里,只要你愿意,你甚至可以用一个14位的AD,获得1/16384的分辨率,但是测量值的精度还是0.25摄氏度^_^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确具有保护作用 谢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