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C2000 Launchpad】c2000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
以前从淘宝买的,步进电机。5V的同时也购了一个ULN2003的驱动模块。本来以为3V驱动不了5V的ULN2003模块,试了一下,不错哟
这个模块是达林顿管的。很好用。连接时只要输入对输出就行

我C2000连接1、2、3、4而步进电机接16、15、14、13,当然模块加5V电。
先上视频:

以下是我的步进电机及模块:

正转数组:
aturn[]={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F1,0xF9};
反转数组:
overturn[]={0xF8,0xF9,0xF1,0xF3,0xF2,0xF6,0xF4,0xFC};

程序我只编了正转,反转可按上边数据给出

我只是让电机永远正转

   while(1)
   {
       GpioDataRegs.GPADAT.all = 0x00000008;
       DELAY_US(1000);
       GpioDataRegs.GPADAT.all = 0x0000000c;
       DELAY_US(1000);
       GpioDataRegs.GPADAT.all = 0x00000004;
       DELAY_US(1000);
       GpioDataRegs.GPADAT.all = 0x00000006;
       DELAY_US(1000);
       GpioDataRegs.GPADAT.all = 0x00000002;
       DELAY_US(1000);
       GpioDataRegs.GPADAT.all = 0x00000003;
       DELAY_US(1000);
       GpioDataRegs.GPADAT.all = 0x00000001;
       DELAY_US(1000);
       GpioDataRegs.GPADAT.all = 0x00000009;
       DELAY_US(1000);
   }

上工程:

网友:
楼主玩步进电机还用买啊,早知道我送你了。

过去的电脑的磁盘驱动器里的电机很多,磁头是步进电机,主轴是无涮电机,拆一个后什么都可以玩了。

还有,打印机里面的步进电机也很多,针打的一般有三个:输纸电机、字车电机、胶辊电机。

网友:
楼主,你这个电机有多少力啊。偶也想弄个步进玩玩,如果能写微步的算法才就牛了。

网友:
现在还在我边上转呢,感觉劲很大,我放手上时感到在震动劲很大

网友:
楼主你打算用这个做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还没有想好,我看那辆坦克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机做坦克不错,力气也很大。就是车体加工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