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 adc touch

楼主:
am335x adc touch 这部分.我在文档(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上的
STEPCONFIG1寄存器里.看到了
WPNSW、XNPSW、等这些东西。请问这些东西是代表什么意思。哪个文档上有说明。

网友:
SW  代表软件
PN 表示 pull dowN
PP 表示 Pull uP
NP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X,W,Y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总之这几个地方是有关 ADC 采样步骤配置的,暂时还没有找到具体的描述的地方。
ADC 最多 8个 通道且 与 Touch screen 是共用的.

网友:
WPNSW是不是就是5线触摸的sense线
XPUL----->XPPSW
XNUR----->XNPSW   XNNSW
YPLL----->YPPSW    YPNSW
YNLR----->YNNSW

sense----->WPNSW

整了这么多缩写,嗯是抠脑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