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仿真

楼主:
各位好: 本人遇到如下问题: Hardware; TI High vol Motor kit+pfc 调好程序仿真运行OK。 掉电,拔掉仿真器USB线,上电,程序不动。 插上USB线,OK。 个人怀疑是启动问题,看了TSRT 引脚,确实上电后一直为高电平,插上USB 瞬间变成了低电平,然后持续一会又变成高电平。 问题 atasheet 上关于这个引脚不是说非仿真下要保持低电平才可以吗?为什么这里会是这样? 请赐教 多谢

网友:
没遇到过问题,所以没有仔细研究过唉。

网友:
不能这么查,我建议
1、看看烧写的内容是否和需要烧写的内容一致。
2、烧写后,load symbol后,单步查看一下一些状态寄存器,看看是否和仿真的有差别。
3、烧写后,flash加载内容到片内,看加载到片内的是否一样。

基本烧写就是这些查看的思路

网友:
从楼主的High vol Motor kit+pfc 这句话看,楼主可能用的C2000,----嗨,还要瞎猜。

The bootloader uses the state of #TRST and two GPIO signals to determine which boot mode to use

当TRST=0时,Determine Boot Mode Based on 2 GPIO pins and 2 OTP locations (OTP_KEY and
OTP_BMODE)

当TRST=1时,Determine Boot Mode Based on 2 RAM Locations (EMU_KEY and
EMU_B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