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3-01-08):
新手求助
我做了一个东西,需要两节3.6V电压的电池供电,我选用的是镍氢电池,电池规格如下
3.6V 80mAh Ni-MH CHARGE:8mA 14h
手头上有一个锂电池的万能充电器,规格如下
充电器的参数是:输出:4.2V (一个等号,不过下面一横是虚线)≤230mA
我的镍氢电池是三节1.2V的纽扣电池串联之后包装起来的,但是我在市场上看到的充电器全部是1.2V的,没有能供3.6V电池组使用的充电器,所以我想把手头的充电器改装一下,请问高手们,这两节电池并联之后再串联上一个40欧左右的电阻之后,能不能使用这个充电器来充电?
电池
规格

网友A:
分清锂电池和镍氢电池不能混用充电器。4.2V 的充电器好像是锂电池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改装一下么?我现在买不到合适的充电器啊,只是应急使用的,不用考虑什么最佳充电和快速充电什么的

网友A:
他们的充电电压不一样,充电原理不一样。
请把原理图绘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充电器就是市场上卖的万能旅行充电器,飞毛腿牌子的,型号是SC-537A,就是有两个金属脚,并且可以调整角度的那种手机电池充电器。原理图我不知道啊,上面写的是适用于多种手机电池和小灵通电池,没说是锂电池还是镍氢电池。难道,直接加个电阻来限流不行吗?我快哭了......做了个东西没考虑这么多。这张图不知道是不是原理图,在百度上搜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正,就是这样的充电器啦。我是新手,不太懂这个......求你帮帮我啊大哥......

网友A:
既然不是那个电路图,就不要随便贴了
万能充的是根据电压来判断电池是否充满的,锂电池的截止电池是4.2V。
充你的镍氢电池发热时充不满,电池不热时会过充,不是充不满,就是过冲。。凑合一下是可以的。
可以搜一下这样的标题,问百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嘿嘿,我知道我很烦,但是还是忍不住想再问一句,我把这两节3.6V的电池先并联,然后再串联上一个40欧左右的电阻,然后用这个充电器来充电会不会发生危险?假如我能把充电时间把握在10小时左右的话。充不满或者过冲无所谓,反正是做了东西送人的,只要不发生危险就好

网友A:
可以试试,,但这样长期对电池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谢。祝你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