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序仿真正确,RTL视图中输入引脚没连上任何信号

楼主:
时序仿真是正确的,但rtl视图上有些引脚就是没连上,我编了一个小程序试了试,输入为16位,当输出为16位时,rtl输入引脚连接上了,但为虚线,当输出为32位时,输入引脚就没连接上,很奇怪啊,ise 为13.1

网友:
贴代码上来瞅瞅

贴代码

网友:
代码

因为代码在单位的电脑上,无法黏贴,因此写个简单的程序,表达下我想表达的东西
程序中req1,req2没有进行同步处理,我原程序对他们采用脉冲边缘检测法进行过检测
model tx(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req1,
input req2,
input [15:0] datain,
output [31:0] dataout
);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word32<=0;
else
begin
if(req1==1) word32[15:0]<=datain;
if(req2==1) word32[31:0]<=datain;
end
end
assign dataout=word32;
endmodel

网友:
补充

rtl中datain没有和任何管脚连接,若将dataout改为[15:0],datain就和寄存器连接上了,但为虚线

网友:
补充

technology schematic中datain连起来了,是实线

网友:
xst害人

xst害人

网友:
究竟啥问题,一句话总结!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