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专业毕业设计课题汇总(550多个课题任你选)

楼主:
labVIEW虚拟滤波器的设计与实现
3.
单片机脉搏测量仪
6.
恒温箱单片机控制
9.
函数信号发生器设计论文
10.110KV
变电所一次系统设计
12.51
单片机交通灯控制
15.
仓库温湿度的监测系统
17.
单片机控制交通灯系统设计DSP
19.
智能抢答器设计LabVIEW
21.DSP
设计的
22.
单片机数字钟设计
23.
自动起闭光控窗帘毕业设计论文
24.
三容液位远程测控系统毕业论文Matlab
26.
集成功率放大电路的设计
28.
水位遥测自控系统
29.
宽带视频放大电路的设计
30.
简易数字存储示波器设计毕业论文 毕业设计论文
33.PC
机与单片机串行通信毕业论文
34.
基于
35.110kV
变电站电气主接线设计
37.
正弦信号发生器
39.
开关稳压电源设计MCS51单片机温度控制毕业设计论文
42.
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
43.
单片机汽车倒车测距仪
45.
水电站电气一次及发电机保护

48.
工厂总降压变电所设计
49.
单片机无线抢答器设计
51.
单片机串行通信发射部分毕业设计论文
52.
基于PLD设计的出租车计费系统毕业设计论文
54.
单片机控制的数控电流源毕业设计论文
57.
基于
58.
单片机智能火灾报警器毕业设计论59.无线多路遥控发射接收系统设计毕业论文
61.
数字频率计毕业设计论文
63.
楼宇自动化
64.
车辆牌照图像识别算法的实现
65.
超声波测距仪

67.
电子测频仪
68.
点阵电子显示屏
69.
电子电路的电子仿真实验研究51单片机的多路温度采集控制系统
72.
小功率不间断电源
73.
自动存包柜的设计
75.
全自动洗衣机控制器
77.
图书馆照明控制系统设计
78.
基于
79.
电视伴音红外转发器的设计
81.
基于单片机的电器遥控器设计
83.
单片机控制的霓虹灯控制器
85.
智能温度巡检仪的研制 毕业设计87.10KV变电所的电气部分及继电保护26000吨乙醇精馏装置设计
90.
铁矿综合自动化调度系统
92.
继电器控制两段传输带机电系统 CFA的二阶滤波器设计
96.
全自动车载饮水机
98.
干簧继电器水位控制系统
100.
低成本智能住宅监控系统的设计

网友:
101.大型发电厂的继电保护配置
102.直流操作电源监控系统的研究
103.悬挂运动控制系统
104.气体泄漏超声检测系统的设计
105.电压无功补偿综合控制装置
106.FC-TCR型无功补偿装置控制器的设计
107.DSP电机调速
108.150MHz频段窄带调频无线接收机
109.电子体温计
110.基于单片机的病床呼叫控制系统
111.红外测温仪
112.基于单片微型计算机的测距仪正文
113.智能数字频率计
114.基于单片微型计算机的多路室内火灾报警器
115.信号发生器
116.基于单片微型计算机的语音播出的作息时间控制器
117.交通信号灯控制电路的设计
118.基于单片机步进电机控制系统设计
119.多路数据采集系统的设计
120.电子万年历
121.遥控式数控电源设计
122.110kV降压变电所一次系统设计
123.220kv变电站一次系统设计
124.智能数字频率计
125.信号发生器
126.基于虚拟仪器的电网主要电气参数测试设计
127.基于FPGA的电网基本电量数字测量系统的设计
128.风力发电电能变换装置的研究与设计
129.电流继电器设计
130.大功率电器智能识别与用电安全控制器的设计
131.交流电机型式试验及计算机软件的研究
132.单片机交通灯控制系统的设计
133.智能立体仓库系统的设计
134.智能火灾报警监测系统
135.基于单片机的多点温度检测系统
136.单片机定时闹钟设计
137.湿度传感器单片机检测电路制作
138.智能小车自动寻址设计--小车悬挂运动控制系统
139.探讨未来通信技术的发展趋势
140.音频多重混响设计
141.单片机呼叫系统的设计
142.基于FPGA和锁相环4046实现波形发生器
143.基于FPGA的数字通信系统
144.基于单片机的带智能自动化的红外遥控小车
145.基于单片机AT89C51的语音温度计的设计
146.智能楼宇设计
147.移动电话接收机功能电路
148.单片机演奏音乐歌曲装置的设计
149.单片机电铃系统设计
150.智能电子密码锁设计
151.八路智能抢答器设计
152.组态控制抢答器系统设计
153.组态控制皮带运输机系统设计
154..基于单片机控制音乐门铃
155.基于单片机控制文字的显示
156.基于单片机控制发生的数字音乐盒
157.基于单片机控制动态扫描文字显示系统的设计
158.基于LMS自适应滤波器的MATLAB实现
159.D功率放大器毕业论文
160.无线射频识别系统发射接收硬件电路的设计
161.基于单片机PIC16F877的环境监测系统的设计
162.基于ADE7758的电能监测系统的设计
163.智能电话报警器
164.数字频率计   课程设计
165.多功能数字钟电路设计 课程设计
166.基于VHDL数字频率计的设计与仿真
167.基于单片机控制的电子秤
168.基于单片机的智能电子负载系统设计
169.电压比较器的模拟与仿真
170.脉冲变压器设计
171.MATLAB仿真技术及应用
172.基于单片机的水温控制系统
173.基于FPGA和单片机的多功能等精度频率计
174.发电机-变压器组中微型机保护系统
175.基于单片机的鸡雏恒温孵化器的设计
176.数字温度计的设计
177.生产流水线产品产量统计显示系统
178.水位报警显时控制系统的设计
179.红外遥控电子密码锁的设计
180.基于MCU温控智能风扇控制系统的设计
181.数字电容测量仪的设计
182.基于单片机的遥控器的设计
183.200电话卡代拨器的设计
184.数字式心电信号发生器硬件设计及波形输出实现
185.电压稳定毕业设计论文
186.基于DSP的短波通信系统设计(IIR设计)
187.一氧化碳报警器
188.网络视频监控系统的设计
189.全氢罩式退火炉温度控制系统
190.通用串行总线数据采集卡的设计
191.单片机控制单闭环直流电动机的调速控制系统
192.单片机电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
193.单片机大型建筑火灾监控系统
194.USB接口设备驱动程序的框架设计
195.基于Matlab的多频率FMICW的信号分离及时延信息提取
196.正弦信号发生器
197.小功率UPS系统设计
198.全数字控制SPWM单相变频器
199.点阵式汉字电子显示屏的设计与制作
200.基于AT89C51的路灯控制系统设计

网友:
201.基于AT89C51的宽范围高精度的电机转速测量系统
202.开关电源设计
203.基于PDIUSBD12和K9F2808简易USB闪存设计
204.微型机控制一体化监控系统
205.直流电机试验自动采集与控制系统的设计
206.新型自动装弹机控制系统的研究与开发
207.交流异步电机试验自动采集与控制系统的设计
208.转速闭环控制的直流调速系统的仿真与设计
209.基于单片机的数字直流调速系统设计
210.多功能频率计的设计
211.18信息移频信号的频谱分析和识别
212.集散管理系统—终端设计
213.基于MATLAB的数字滤波器优化设计
214.基于AT89C51SND1C的MP3播放器
215.基于光纤的汽车CAN总线研究
216.汽车倒车雷达
217.基于DSP的电机控制
218.红外恒温控制器的设计与制作
219.串联稳压电源的设计
220.智能编码电控锁设计
221.多用定时器的电路设计与制作
222.基于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设计
223.智能饮水机控制系统
224.自行车 车速 报警系统
225.大棚仓库温湿度自动控制系统
226.浮点数运算FPGA实现
227.自行车里程,速度计的设计
228.等精度频率计的设计
229.人体健康监测系统设计
230.基于单片机的音乐喷泉控制系统设计
231.基于嵌入式系统的原油含水分析仪的硬件与人机界面设
232.基于LabVIEW环境下虚拟调幅波解调器的设计
233.虚拟示波器的设计
234.红外线遥控器系统设计
235.基于LabVIEW的虚拟频谱分析仪的研究与设计
236.低频功率放大器设计
237.银行自动报警系统
238.超媒体技术
239.数字电子钟的设计与制作
240.温度报警器的电路设计与制作
241.数字电子钟的电路设计
242.鸡舍电子智能补光器的设计
243.高精度超声波传感器信号调理电路的设计
245.电子密码锁的电路设计与制作
246.单片机控制电梯系统的设计
247.常用电器维修方法综述
248.控制式智能计热表的设计
249.电子指南针设计
250.汽车防撞主控系统设计
251.单片机的智能电源管理系统
252.电力电子技术在绿色照明电路中的应用
253.电气火灾自动保护型断路器的设计
254.基于单片机的多功能智能小车设计
255.对漏电保护器安全性能的剖析
256.解析民用建筑的应急照明
257.电力拖动控制系统设计
258.110kV区域降压变电所电气系统的设计
259.ATMEIL AT89系列通用单片机编程器的设计
260.基于单片机的金属探测器设计
261.双闭环三相异步电动机串级调速系统
262.基于单片机技术的自动停车器的设计
263.自动剪板机单片机控制系统设计
264.单片机电器遥控器的设计
265.试论供电系统中的导体和电器的选择
266.浅论10KV供电系统的继电保护的设计方案
267.论无线通信技术热点及发展趋势
268.论工厂的电气照明
269.论供电系统中短路电流及其计算
270.电气设备的选择与校验
271.电气控制线路的设计原则
272.蓄电池性能测试仪设计
273.红外恒温控制器的设计与制作
274.串联稳压电源的设计
275.智能编码电控锁设计
276.多用定时器的电路设计与制作
277.基于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设计
278.智能饮水机控制系统
279.自行车 车速 报警系统
280.大棚仓库温湿度自动控制系统
281.浮点数运算FPGA实现
282.自行车里程,速度计的设计
283.等精度频率计的设计
284.声纳式高度计系统设计和研究
285.集约型无绳多元心脉传感器研究与设计
286.电气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课程设计
287.CJ20-63交流接触器的工艺与工装
288.六路抢答器设计
289.V-M双闭环不可逆直流调速系统设计
290.机床润滑系统的设计
291.塑壳式低压断路器设计
292.直流接触器设计
293.SMT工艺流程及各流程分析介绍
294.大棚温湿自动控制系统
295.基于单片机的短信收发系统设计 ――硬件设计
296.三层电梯的单片机控制电路
297.交通灯89C51控制电路设计
298.基于D类放大器的可调开关电源的设计
299.直流电动机的脉冲调速
300.红外快速检测人体温度装置的设计与研制

网友:
301.基于8051单片机的数字钟
302.48V25A直流高频开关电源设计
303.继电器保护毕业设计
304.电力系统电压频率紧急控制装置研究
305.用单片机控制的多功能门铃
306.全氢煤气罩式炉的温度控制系统的研究与改造
307.基于ATmega16单片机的高炉透气性监测仪表的设计
308.基于MSP430的智能网络热量表
309.火电厂石灰石湿法烟气脱硫的控制
310.家用豆浆机全自动控制装置
311.新型起倒靶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312.软开关技术在变频器中的应用
313.中频感应加热电源的设计
314.智能小区无线防盗系统的设计
315.智能脉搏记录仪系统
316.直流开关稳压电源设计
317.用单片机实现电话远程控制家用电器
318.无线话筒制作
319.温度检测与控制系统
320.数字钟的设计
321.汽车尾灯电路设计
322.篮球比赛计时器的硬件设计
323.节能型电冰箱研究
324.交流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设计
325.基于单片机控制的PWM调速系统
326.基于单片机的数字温度计的电路设计
327.基于Atmel89系列芯片串行编程器设计
328.基于单片机的实时时钟
329.基于MCS-51通用开发平台设计
330.基于MP3格式的单片机音乐播放系统
331.基于单片机的IC卡智能水表控制系统设计
332.基于MATLAB的FIR数字滤波器设计
333.单片机水温控制系统
334.基于PIC16F74单片机串行通信中继控制器
335.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336.基于单片机的电子时钟控制系统
337.基于单片机mega16L的煤气报警器的设计
338.微机型高压电网继电保护系统的设计
339.智能毫伏表的设计
340.基于单片机的波形发生器设计
341.国产化PLC的研制
342.串行显示的步进电机单片机控制系统
343.编码发射与接收报警系统设计:看护机
345.编码发射接收报警设计:爱情鸟
346.基于IC卡的楼宇门禁系统的设计
347.基于DirectShow的视频监控系统
348.智能机器人的研究与设计 ——自动循轨和语音控制的
349.基于CPLD的出租车计价器设计——软件设计
350.B2C电子商务在线信任模型实证研究
351.浅析通信原理中的增量控制
352.浅析数字信号的载波传输
353.浅谈塑料光纤传光原理
354.浅谈数据通信及其应用前景
355.浅谈光纤光缆和通信电缆
356.浅谈安防移动通信网中的安全技术
357.浅论扬州帝一电器的供电系统
358.浅论配电系统的保护与选择
359.论人工智能的现状与发展方向
360.论电气设计中低压交流接触器的使用
361.音频功率放大器的设计
362.具有红外保护的温度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
363.直流数字电压表的设计
364. 金属探测器制作
365.太阳能装饰灯
366.彩灯控制器
367.自动选台立体声调频收音机
368.浅析公路交通安全报警系统
369.浅析单相配电器的推广应用
370.基于立体声调频收音机的研究
371.基于蓝牙技术的研究
372.基于环绕立体声转接器的设计
373.基于红外线报警系统的研究
374.基于高速公路监控系统的研究
375.多种变化彩灯
376.单片机音乐演奏控制器设计
377.单片机的打印机的驱动设计
378.单目视觉车道偏离报警系统
379.遥控小汽车的设计研究
380.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设计
381.多路输出直流稳压源
382.数字电路数字钟设计
383.电力行业中宏观调控的措施及能源开发利用的危机
384.基于单片机对氧气浓度检测控制系统
385.电子风压表设计
386.智能定时闹钟设计
387.数字音乐盒设计
388.数字温度计设计
389.数字定时闹钟设计
390.数字电压表设计
391.计算器模拟系统设计
392.定时闹钟设计
393.电子万年历设计
394.电子闹钟设计
395.单片机病房呼叫系统设计
396.家庭智能紧急呼救系统的设计
397.自动车库门的设计
398.异步电动机功率因数控制系统的研究
399.普通模拟示波器加装多功能智能装置的设计
400.步进电机运行控制器的设计

网友:
401.80C196MC控制的交流变频调速系统设计
402.简易远程心电监护系统
403.智能型充电器的电源和显示的设计
404.感应式门铃的设计与制作
405.电子秤设计与制作
406.电动车三段式充电器
407.SB140肖特基二极管制造与检测
408.SMT技术
409.基于单片机的温度测量系统的设计
410.龙门刨床的可逆直流调速系统的设计
411.公交车站自动报站器的设计
412.单片机波形记录器的设计
413.音频信号分析仪
414.试论特殊条件下交流接触器的选用
415.试论配电系统设计方案的比较
416.浅析时分复用的基本原理
417.论自动测试系统设计的几个问题
418.论专家系统
419.论在线检测
420.论无损探伤的特点
421.论特殊应用类型的传感器
422.论双闭环无静差调速系统
423.论人工智能中的知识表示技术
424.论交流变频调速系统
425.论供电系统的防雷、接地保护及电气安全
426.论工厂供电系统的运行及管理
427.论工厂导线和电缆截面的选择
428.论高频反馈控制电路
429.论高频电路的频谱线性搬移
430.论电测技术中的抗干扰问题
431.论传感器使用中的抗干扰技术
432.论“人工智能”中的知识获取技术
433.电气设备的漏电保护及接地
434.太阳能热水器水温水位测控仪分析
435.基于单片机的电火箱调温器
436.表面贴片技术SMT的广泛应用及前景
437.中型电弧炉单片机控制系统设计
438.中频淬火电气控制系统设计
439.新型洗浴器设计
440.新型电磁开水炉设计
441.基于电流型逆变器的中频冶炼电气设计
442. 6KW电磁采暖炉电气设计
443.64点温度监测与控制系统
444.电力市场竞价软件设计
445.DS18B20温度检测控制
446.步进电动机驱动器设计
447.多通道数据采集记录系统
448.单片机控制直流电动机调速系统
449.IGBT逆变电源的研究与设计
450.软开关直流逆变电源研究与设计
451.单片机电量测量与分析系统
452.温湿度智能测控系统
453.现场总线控制系统设计
454.加热炉自动控制系统
455.电容法构成的液位检测及控制装置
456.基于CD4017电平显示器
457.无线智能报警系统
458.可编程的LED(16×64)点阵显示屏
459.多路智力抢答器设计
460.8×8LED点阵设计
电子专业毕业设计题

毕业设计(论文)题目(专题)

461.基于 Chen氏混沌系统的文本保密通信方案研究(备注: 462.GUI图形界面编程设计)
463.基于4-D超混沌系统的文本保密通信方案研究(备注:GUI图形界面编程设计)
464.语音信号混沌保密通信方案的GUI图形界面编程设计
465.基于Logstic混沌系统的图像保密通信研究(备注:MATLAB编程)
466.基于统一混沌系统的图像保密通信研究(备注:MATLAB编程)
467.嵌入式MP3播放系统的设计
468.包过滤防火墙扩展功能的设计与实现
469.基于单片机小区安防报警系统的硬件设计
470.基于单片机小区安防报警的软件系统设计
471.基于GPS的公交车站电子站牌的设计
472.基于单片机的远程水表集抄系统的硬件设计
473.基于单片机远程水表集抄的软件系统设计
474.基于单片机的车载时钟控制系统设计
475.无线通信性能分析及仿真系统平台构建
476.超宽带窄脉冲发生器设计
477.超宽带天线在短距离高速无线数据传输中的应用
478.超宽带通信系统多址接入技术研究
479.红外信息检测与无线传输控制系统设计
480.基于NRF905芯片的无线传输设计与实现
481.双恒压无塔供水系统设计
482.污水处理自动控制系统设计
483.可充电稳压电源设计
484.基于单片机的水灌溉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
485.基于FPGA的误码仪设计
486.基于FPGA的扩频通信系统的设计
487.声音导引系统设计
488.智能小车控制系统设计
489.智能水温水位控制系统设计
490.LED点阵电子显示屏设计
491.WCDMA通信技术革新性研究
492.TD-SCDMA通信技术革新性研究
493.基于VHDL的脉冲编码调制(PCM)仿真
光纤自动监测系统的设计
494.从GSM过渡到TD-SCDMA的策略研究
495.基于GSM远程视频监控系统的设计
496.基于ZIGBEE技术的无线抄表系统的设计
497.移动通信系统频率分配算法和技术的研究
498.基于GSM短信模块的家庭防盗报警系统
499.移动环境下的信道估计算法研究
500.移动通信多径衰落信道的仿真分析

网友A:
501.移动网络监控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502.分布式防火墙在网络安全中的技术应用
503.基于WINDOWS环境POP3协议邮件接收客户端设计
504.基于P2P网络的流媒体直播系统的设计
505.基于B/S模式的生产性物流管理系统设计(硬件部分)
506.基于B/S模式的生产性物流管理系统设计(软件部分)
507.网上答疑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508.网络监控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509.信息安全中的DNA编码技术研究
510.Apriori关联挖掘算法研究
511.PS/2接口协议研究
512.IPv6及其在3G网络中的应用研究
513.网络安全协议与地址冲突的解决方案研究
514.木马攻击的危害及预防方法的研究
515.小区路面临时停车管理系统的设计
516.基于ComGIS的小区信息管理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517.视频压缩编码的VHDL/Verilog实现
518.四画面视频分割器的FPGA实现
519.图像边缘检测的FPGA实现
520.简易视频监控系统的FPGA实现
521.汽车用时钟设计
522.汽车车门玻璃升降控制器设计
523.LINK总线汽车车门玻璃升降控制器设计
524.电容传感器转换处理电路设计
525.等精度频率计的设计
526.液位监控系统的设计
527.转速测量系统的设计
528.电子电表的设计
529.高精度测距系统的设计
530.相位计的设计
531.基于多普勒原理报警器的设计
532..基于多普勒原理测速器的设计
533.高精度电容测量仪的设计
534.高精度电感测量仪的设计
535.车站信号设备侧面端子配线校验装置硬件设计
536.车站信号设备侧面端子配线校验装置软件设计
537.DDS数字信号发生器的设计
538.宽频直流信号发生器的硬件设计
539.宽频直流信号发生器的软件设计
540.光伏发电在广西发展前景之探讨
541.光伏发电系统的可行性研究
542.无绝缘轨道区段轨道电路接收端设计
543.汽车驾驶员疲倦监测预警装置的研究
544.家庭智能防盗报警系统实用普及化的研究
545.RFID系统标签天线设计与研究
546.射频识别(RFID)技术安全保护研究
547.基于分形结构的UWB天线的研究与仿真
548.遗传算法在微带天线设计中的应用
549.基于GPS的公交电子站牌的设计
550.车载GPS动态监控与智能交通平台研究
551.左手媒质结构的实现研究与仿真
552.蓝牙天线的设计与研究
553.基于FPGA/CPLD步进电机细分控制系统的设计
554.基于MICROWAVE OFFICE 微波放大电路的设计

网友:
有什么用呀,我以为有免费的文档呢

网友:
只有题目有什么用?

网友:
还以为有文档

网友:
这么多的题目啊?不过不是文档

网友:
只是有题目吗

网友:
快速回帖,下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1.移动网络监控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502.分布式防火墙在网络安全中的技术应用
503.基于WINDOWS环境POP3协 ...

在哪有资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