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PIN current loop sensors是一种什么样的传感器

楼主(2013-01-08):
2 PIN current loop sensors是一种什么样的传感器
原文是这样描述的:2pin current loop sensors(ABS-type with 7/14mA output signal)。请问这款传感器的原理或资料,谢谢
current

网友A:
这只能说明这个传感器的输出是以电流大小作为感应信号的。具体那个传感器是个什么玩艺,并没有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电流传感器输出的电流最大7或14mA,还是7到14mA?
谢谢你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