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2812 CKFA工程CMD文件

楼主(2013-01-09):
修改2812 CKFA工程CMD文件
想基于2812的CKFA工程修改成为28335的CKFA工程,观察发现2812使用到H0 saram,而28335没有这个空间,是否能用L4-L7 SARAM代替,L4-L7 SARAM是否非安全区域,如何修改CMD文件成为28335 CMD?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
工程
CKFA
cmd

网友A:
F2812没有用过,也没用过你说的CKFA工程。所以没有掺和。
发表一下个人观点,只当是帮你顶帖。
C2000都有一个特点,使用CMD文件定位存储器,所以CMD文件决定了程序等运行或存储的位置。程序中,可根据具体情况修改CMD以适应自己的工程,凡是没有用到的存储器,都是可以用的。
我也曾修改过CMD文件,例如在RAM中运行时,原来CMD文件分配的RAM块不够用时,就分配到没有用到的或者没用满的RAM;也修改过FLASH的定位使它避开FLASHA区。
修改CMD文件时,楼主应当注意的是,分配的空间不能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