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的板买回来后只开机试了一下,把开发环境都装好了,不知道从哪开始学习折腾?

楼主:
本来就用的ubuntu12.04的系统,装开发环境还是比较容易的,可是接下来呢?
以前会DSP,所以CCS环境还是比较熟的
编译好uboot后如何下载?进CCS?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状态,不知道如何下手呢

网友:
缺乏目标嘛

首先搞清楚要干什么啊,其次才需要考虑该怎么干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希望多交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整个linux开发过程,最后能够适应自己的板子!
论坛有没有邮件列表服务器?

网友:
开发流程之类的 论坛不是有很多吗? 跟着做做嘛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主要是想看看买了这块板的,大伙都怎么用的

网友:
AM335x最大的优势在于价格优惠,功耗低,可以应用于工控。
学习时可以先试着编译U-Boot,内核,烧写文件系统之类,还有就是操作UI的删除,添加等,慢慢熟悉平台吧!

网友:
可以做一些 GUI 应用,比如数据采集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编译u-boot竟然不知道如何下载进去

网友:
回复 网友D:

做上层应用中桌面linux程序的开发没有太多的区别

网友:
DSP方面的资料英文的多,好累

网友:
回复 网友E:

dsp的话我很多年前就开始用了,没有问题
用桌面linux多年,但不会下手移植linux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就花时间分析一下 TI 的 SDK,看看如何进行板级移植和驱动编写。

网友:
回复 网友D:

想走一遍过程,竟然不知道u-boot如何下载进去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是通过串口写到内存里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