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sp-300tba 99018 +5vsb控制芯片资料

楼主(2013-01-09):
台达dsp-300tba 99018 +5vsb控制芯片资料
+5vsb 时有时无,无时供电17.9v,有时供电12v。
芯片
资料

网友A:
控制芯片资料可以去搜,到官网去找一下
+5v 时有时无是坏了吧,接触不良等等,,,

楼主:
接触不良已排除,本人怀疑是芯片内部电源转换电路故故障造成的,但需要芯片资料进一步确认。官网上没有查到,有知道的老师请赐教。

网友A:
这个资料如果官网没有,说明真是比较早了。
+5v 时有时无,即使你确定芯片内部电源转换电路故故障造成该如何呢?
就像平时用的集成电路,由于出问题,或是周围电路短路,或者其他故障引起该芯片不正常,结果换个芯片好了,而原来这颗表面上没有异常,那就可以确定这个芯片内部出故障了,,,,办法只有一个,,扔!

楼主:
不能扔,做个小摩托车座。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说明这个芯片还是能用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