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CS5启动和烧写都特别慢?

楼主:
最近装了个CCS5.1,结果发现启动比ccs3慢很多,而且烧写也慢很多,请问谁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eclipse 是Java写的, 你说慢不慢? 不过启动后用着爽.

网友:
CCS3没用过,觉得5版的,比4版的要好,速度有所改善。

网友:
回复 楼主:

功能更多了,Java 效率不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好几款软件都是用eclipse的,但速度也比CCS要快,比如altera的Nios IDE,xilinx的SDK,速度上比CCS快,我前几天用XDS510烧写28335的FLASH,居然用了10分钟左右,别人用CCS3.3很快就烧写完了,用的同一款仿真器,烧的同一个芯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10分钟确实够慢的,难道 CCS5 的仿真器驱动通讯效率有问题?

网友:
我电脑512M内存 运行起来 其他程序一个都不能开

网友:
求求你告诉我怎么用ccs5烧写好吗?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好久了,程序已经能在板子上跑了,只剩下烧写。
长跪不起!!!好人我求求你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什么 MCU?
用什么仿真器或者编程器呢?
我好给你资料。
装好驱动,很容易就 Download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不过还是谢谢你啊

网友:
怎么解决的,哥们说一下?

网友:
CCSv5功能更多,集成度更高,Java效率也不高,所以启动慢,烧写慢可能是因为电脑配置不够,CCS运行起来不流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神, 我闻风而来。 我用的是基于C2000  F28069的PLC开发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