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频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现在用一个高频三极管当作二极管用,对一个信号限幅,如图3所示,输入信号如图2所示,输出信号如图1所示。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输出之后的信号相对输入信号来说,脉宽变宽了那么多?我的输入信号是10ns的一个脉宽,输出的信号确是一个20ns左右的脉宽了,虽然幅值变小了,但峰值顶端多了一些纹波。而那个三极管的最大工作频率为5Ghz,三极管型号为BFR92A,还请各位大侠给解释一下?
或者说,怎么用才能使输入信号幅度变小但是信号脉宽不变?

输出信号

输出信号

输入信号

输入信号

电路

电路

网友:
或者说,为什么输入脉冲只有一个峰,而输出确有2个峰,怎样选择三极管才能让输出的波形也只有一个峰?

网友:
使用BC结。

BE结的电容大。

网友A:
谢谢,这么试了,还是一样,没有什么改变
与三极管的某些参数有关吗?但我看了该三极管的芯片资料,没发现有关涉及到这些的说法。

网友:
这是「稳压管」模式吧?
把基极引线转向上边才成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么试了,还是一样,没有什么改变
与三极管的某些参数有关吗?但我看了该三极管的芯片资料,没发现有关涉及到这些的说法。

芯片手册只会给你说这个三极管的特性,当二极管用它不会给你说的。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结电容的指标,看看有没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