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DSP PWM输出的问题

楼主:
麻烦请教一个问题:买了DSP开发板  2路PWM (PWM1和PWM3) 要错开1/4个周期的话 ,可以采取哪种方式实现?
(我自己试过,周期中断强制拉高、拉低 是可以的   但是强制拉高、拉低 没有死区!)
高有效、低有效的方式可以实现吗?

重载方式应该如何选? 是用周期中断 ,还是 比较中断?  还望指教一二

网友:
不太明白楼主想要干嘛。一般死区设置,EPWM1A EPWM1B这两个之间是可以通过软件设置死区的。
可用同步设置,产生epwm1和epwm3,之间的1/4周期。建议楼主去琢磨下PWM的文献。

网友:
把PWM的高电平时间固定为一个时间,加一个四分之一时间的死区。可以试一试,不知道死区可不可以设置四分之一周期

网友:
ePWM模块自带相移寄存器啊,比如:
EPwm1Regs.TBPRD = 199U;                                                //PWM周期是200个时钟(TBCLK)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    //PWM计数模式是非对称,累加
EPwm1Regs.TBPHS.half.TBPHS  = 50U;                            //PWM相移(phase shift)50个TBCLK,相移为负,即提前PI/2

ePWM3上面的相移设置为0U。

使用软件SYNC两个ePWM模块,即两个模块同时开始计数。
EPwm1Regs.TBCTL.bit.SYNCOSEL = TB_SYNC_IN;

/* Trigger phase shift before trigger ePWM output to avoid instruction delay */
EPwm1Regs.TBCTL.bit.SWFSYNC = 1;            // Trigger phase difference by SWSYNC bit
EPwm3Regs.TBCTL.bit.SWFSYNC = 1;            // Trigger phase difference by SWSYNC bit

SysCtrlRegs.PCLKCR0.bit.TBCLKSYNC = 1;      // Enable TBCLK within the ePWM

两个PWM的相位差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