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z430-chronos 问题

楼主:
有个问题请教你,我将control_center中带的ez430-chronos的源码(C:\Program Files\Texas Instruments\eZ430-Chronos\Software Projects\Chronos Watch\CCS)就是这里的。烧写完后打开contol_center 显示基站打开成功,将手表调至ACC模式打开,可以看到无线发送图标在闪烁,但基站没有反应,control_center,也接受不到数据。(基站和control_center没有问题因为我用刚买来的没有重新烧写程序的手表可以正常通讯,一旦我烧写前面所说的源码就不能通讯了)
求解!!!
是不是源码的问题?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 ... s_Software_Releases WIKI中找的源码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
求解 !!!
大神不嫌弃 加我QQ:541469923

网友:
有没有版本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是哪个版本 ?control_center 的版本没有问题,是在WIKI上的,CCS版本也是从wIKI上下载的

网友:
昨天我又烧写了一下,成功呀

网友B:
ccs中似乎是800多M的那个版本  iar中才是433MHz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ccs中似乎是800多M的那个版本  iar中才是433MHz的版本.
好像是可以选择的吧?在工作区有下拉框选择的吧?还记着想什么时候看看究竟该怎样配置成这样可选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HZ问题已经解决,在ccs中800MHZ要改成和手表相匹配的。
谢谢 你 。。。

网友:

我是ez430-chronos 手表,想将其中ACC发送的数据,用另一个cc430的无线节点接受。我是新手没有什么思路,麻烦您可以给点建议吗。
源码中ACC模块中start_simpliciti_tx_only() 中 simpliciti_link()应该是连接无线节点,设备地址在“smpl-config.dat”中我是不是将这里的地址改成,我自己的无线节点的地址,然后再自己无线节点板子上接受就可以接受到了?
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HZ问题已经解决,在ccs中800MHZ要改成和手表相匹配的。
谢谢 你 。。。
您应该谢谢的是5楼的457887107

我只是受提醒想起来依稀记得有这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弄这个了,以前也不是很熟悉在这一方面,也是要学习者

您说用另一个cc430的无线节点接受,那么是使用的什么程序?自己编写的?

网友:
另一个CC430节点是 用nesc写的 接受程序

网友:
楼主:
关于你之前提出的“我是ez430-chronos 手表,想将其中ACC发送的数据,用另一个cc430的无线节点接受。我是新手没有什么思路,麻烦您可以给点建议吗。
源码中ACC模块中start_simpliciti_tx_only() 中 simpliciti_link()应该是连接无线节点,设备地址在“smpl-config.dat”中我是不是将这里的地址改成,我自己的无线节点的地址,然后再自己无线节点板子上接受就可以接受到了?“

这个问题不知道解决了没有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不知道能不能分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