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DDR2电源问题

楼主:
有个问题和大家讨论一下,我已经没招了,不知道各位大神们有什么高见啊。
我是做STB(机顶盒)设计的,最近遇到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平台的大概配置是:
CPU+DDR2+DVBC silicon Tuner+3.3V power supply的modulator,CVBS+AV output.
电源状况是:
5V的adapter输入,转出3.3V(DC-DC),3.3V再由LDO转1.8V给DDR2供电,这个转1.8V的LDO还会供电给Tuner、modulator、demodulator等等。
问题出在modulator上,画面显示会有几十行有水波纹,第一个想法就是差电源,一直追到3.3V-->LDO-->1.8V这里,发现1.8V的ripple很小,而3.3V有干扰到50Hz(50mV Vpp)的东西,把这个LDO的input改为5V后,水波纹没了,3.3V的50Hz也没了,5V上却有了50Hz的干扰信号,由此确定问题来至DDR2的power,更改Video为NTSC输出后,干扰信号由50Hz变为60hz,这样的话基本确定问题是和Video输出的场频有关,测量了好几个不同的方案都有这个问题,工作好几年了,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大家有知道的吗?
另外就是请教下这种由于LDO output电流变化引起的input信号不稳是什么道理,高PSRR的LDO对这个问题有解码?
测试来看DC-DC是可以避免这种问题的.

网友A:
LDO output电流变化引起的input信号不稳

在3.3V,5V电源处加陶瓷无极性电容可以试试。

网友:
注意电源分割, 地线分割, 敏感网络及节点的EMI抗扰及EMS防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LDO output电流变化引起的input信号不稳

在3.3V,5V电源处加陶瓷无极性电容可以试试。

这个设计是3.3V input的,input已经有一个10uF陶瓷电容,output有2个10uF陶瓷电容+1个220uF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