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DCO使用校准数据对哪些应用有没有影响?

楼主:
例如使用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to 1MHz */        DCOCTL = CALDCO_1MHZ;

的时候,
大家能否根据校准的原理谈谈分析是否对有些应用有影响?如果有,对哪些有影响?举例说明

网友A:
fucong这是说的上次那个勘误表么?

网友:
这个校准的意思是将出厂的时候,时钟配置信息写在了Segment A

网友:
没仔细想,就问问,也许影响不大

引用 :
DCO进行频率补偿时,只能在两个相近的频率中进行加权后输出,所以会在两个频率点上不停装换,公式为:t = (32 – MODx) × tDCO + MODx × tDCO+1

网友:
引用 网友A:
fucong这是说的上次那个勘误表么?
倒不是说的msp430的bug,倒是说直接那样使用校准数据,会不会在特定的应用中有bug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就是在flash里面存了一个让DCO输出对应频率更精准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在flash里面存了一个让DCO输出对应频率更精准的值
极有可能在两个频率点上不停装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