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 请教一下AVR或C51接USB键盘的问题

楼主:
想要利用现在市面上出售的USB键盘作为输入设备,向单片机输入数据,涉及到单片机和USB通信的问题……读了USB1.1协议,反而更加迷惑了,网上也搜不到(请不要和我说搜“HID”之类的,如果能搜到,请回复搜到的网址)
手头有一个程序,是AVR利用PS/2接口和键盘连接的
大家帮忙看一下怎么改?(或者有没有USB转接为PS/2的电路)

文件:main.c
C/C++ code
/********************************************
Chip type           : AT90S4434
Clock frequency     : 8,000000 MHz
Memory model        : Tiny
Internal SRAM size  : 256
External S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64
*********************************************/

#include <90s4434.h>
#include "kb.h"
#include

// Alphanumeric LCD Module functions
#asm
   .equ __lcd_port=0x15
#endasm
#include

// Declare your global variables here

void main(void)
{

// Declare your local variables here
    unsigned char key;

// Input/Output Ports initialization
// Port A
PORTA=0x00;
DDRA=0x00;

// Port B
PORTB=0x00;
DDRB=0x00;

// Port C
PORTC=0x00;
DDRC=0x00;

// Port D
PORTD=0x00;
DDRD=0x00;

// Timer/Counter 0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 0 Stopped
// Mode: Output Compare
// OC0 output: Disconnected
TCCR0=0x00;
TCNT0=0x00;

// Timer/Counter 1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 1 Stopped
// Mode: Output Compare
// OC1A output: Discon.
// OC1B output: Discon.
// Noise Canceler: Off
// Input Capture on Falling Edge
TCCR1A=0x00;
TCCR1B=0x00;
TCNT1H=0x00;
TCNT1L=0x00;
OCR1AH=0x00;
OCR1AL=0x00;
OCR1BH=0x00;
OCR1BL=0x00;

// Timer/Counter 2 initialization
// Clock source: System Clock
// Clock value: Timer 2 Stopped
// Mode: Output Compare
// OC2 output: Disconnected
TCCR2=0x00;
ASSR=0x00;
TCNT2=0x00;
OCR2=0x00;

// External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 INT0: Oon
// INT1: Off
GIMSK= 0x40;        // Enable INT0 interrupt
MCUCR=0x00;

// Timer(s)/Counter(s) Interrupt(s) initialization
TIMSK=0x00;

// Analog Comparator initialization
// Analog Comparator: Off
// Analog Comparator Input Capture by Timer/Counter 1: Off
ACSR=0x80;

// LCD module initialization
//lcd_init(20);            // Init 20 Zeichendisplay
lcd_init(16);         // Init 16 Zeichendisplay

InitKeyBoard();               // Initialize keyboard reception

while(1)
    {
        key = getchar_kb();
        lcd_putchar(key);
        delay_ms(5);

    }

}

文件:kb.c
C/C++ code
/*****************************
** low level kexboard routines                VERSION 1.0
******************************/
#include "kb.h"
#include "scancodes.h"

#define BUFF_SIZE 64

unsigned char edge, bitcount;                // 0 = neg.  1 = pos.

unsigned char kb_buffer[BUFF_SIZE];
unsigned char *inpt, *outpt;
unsigned char buffcnt;

void InitKeyBoard(void)
{
    inpt =  kb_buffer;                        // Initialize buffer
    outpt = kb_buffer;
    buffcnt = 0;

    MCUCR = 2;                                // INT0 interrupt on falling edge
    edge = 0;                                // 0 = falling edge  1 = rising edge
    bitcount = 11;
    #asm("sei")                              // interrupt enable
}

interrupt [EXT_INT0] void INT0_interrupt(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data;                // Holds the received scan code

        if(bitcount < 11 && bitcount > 2)    // Bit 3 to 10 is data. Parity bit,
        {                                    // start and stop bits are ignored.
            data = (data >> 1);
            if(PIND & 8)
                data = data | 0x80;            // Store a '1'
        }

        if(--bitcount == 0)                    // All bits received
        {
            decode(data);
            bitcount = 11;
        }
}

void decode(unsigned char sc)
{
    static unsigned char is_up=0, shift = 0, mode = 0;
    unsigned char i;

    if (!is_up)                // Last data received was the up-key identifier
    {
        switch (sc)
        {
          case 0xF0 :        // The up-key identifier
            is_up = 1;
            break;

          case 0x12 :        // Left SHIFT
            shift = 1;
            break;

          case 0x59 :        // Right SHIFT
            shift = 1;
            break;

          case 0x05 :        // F1
            if(mode == 0)
                mode = 1;    // Enter scan code mode
            if(mode == 2)
                mode = 3;    // Leave scan code mode
            break;

          default:
            if(mode == 0 || mode == 3)        // If ASCII mode
            {
                if(!shift)                    // If shift not pressed,
                {                            // do a table look-up
                    for(i = 0; unshifted[0]!=sc && unshifted[0]; i++);
                    if (unshifted[0] == sc) {
                        put_kbbuff(unshifted[1]);
                    }
                } else {                    // If shift pressed
                    for(i = 0; shifted[0]!=sc && shifted[0]; i++);
                    if (shifted[0] == sc) {
                        put_kbbuff(shifted[1]);
                    }
                }
            } else{                            // Scan code mode
                print_hexbyte(sc);            // Print scan code
                put_kbbuff(' ');

            }
            break;
        }
    } else {
        is_up = 0;                            // Two 0xF0 in a row not allowed
        switch (sc)
        {
          case 0x12 :                        // Left SHIFT
            shift = 0;
            break;

          case 0x59 :                        // Right SHIFT
            shift = 0;
            break;

          case 0x05 :                        // F1
            if(mode == 1)
                mode = 2;
            if(mode == 3)
                mode = 0;
            break;
          case 0x06 :                        // F2
           // clr();
            break;

        }
    }
}

void put_kbbuff(unsigned char c)
{
    if (buffcnt     {
        *inpt = c;                                // Put character into buffer
        inpt++;                                    // Increment pointer

        buffcnt++;

        if (inpt >= kb_buffer + BUFF_SIZE)        // Pointer wrapping
            inpt = kb_buffer;
    }
}

int getchar_kb(void)
{
    int byte;
    while(buffcnt == 0);                        // Wait for data

    byte = *outpt;                                // Get byte
    outpt++;                                    // Increment pointer

    if (outpt >= kb_buffer + BUFF_SIZE)            // Pointer wrapping
        outpt = kb_buffer;

    buffcnt--;                                    // Decrement buffer count

    return byte;
}

void print_hexbyte(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h, l;

    h = i & 0xF0;               // High nibble
    h = h>>4;
    h = h + '0';

    if (h > '9')
        h = h + 7;

    l = (i & 0x0F)+'0';         // Low nibble
    if (l > '9')
        l = l + 7;

    put_kbbuff(h);
    put_kbbuff(l);
}

文件kb.h
C/C++ code?
// Keyboard communication routines

#ifndef __KB_INCLUDED
#define __KB_INCLUDED

#include <90s4434.h>

#define CLOCK   2
#define DATAPIN 3

#define ISC00 0
#define ISC01 1

void InitKeyBoard(void);
interrupt [EXT_INT0] void INT0_interrupt(void);
void decode(unsigned char sc);
void put_kbbuff(unsigned char c);
int getchar_kb(void);
void print_hexbyte(unsigned char i);
#endif

文件:scancodes.h
C/C++ code
// Unshifted characters
flash unsigned char unshifted[68][2] = {
0x0d,9,
0x0e,'|',
0x15,'q',
0x16,'1',
0x1a,'z',
0x1b,'s',
0x1c,'a',
0x1d,'w',
0x1e,'2',
0x21,'c',
0x22,'x',
0x23,'d',
0x24,'e',
0x25,'4',
0x26,'3',
0x29,' ',
0x2a,'v',
0x2b,'f',
0x2c,'t',
0x2d,'r',
0x2e,'5',
0x31,'n',
0x32,'b',
0x33,'h',
0x34,'g',
0x35,'y',
0x36,'6',
0x39,',',
0x3a,'m',
0x3b,'j',
0x3c,'u',
0x3d,'7',
0x3e,'8',
0x41,',',
0x42,'k',
0x43,'i',
0x44,'o',
0x45,'0',
0x46,'9',
0x49,'.',
0x4a,'-',
0x4b,'l',
0x4c,'?,
0x4d,'p',
0x4e,'+',
0x52,'?,
0x54,'?,
0x55,'\\',
0x5a,13,
0x5b,'?,
0x5d,'\\',
0x61,'<',
0x66,8,
0x69,'1',
0x6b,'4',
0x6c,'7',
0x70,'0',
0x71,',',
0x72,'2',
0x73,'5',
0x74,'6',
0x75,'8',
0x79,'+',
0x7a,'3',
0x7b,'-',
0x7c,'*',
0x7d,'9',
0,0
};

// Shifted characters
flash unsigned char shifted[68][2] = {
0x0d,9,
0x0e,'?,
0x15,'Q',
0x16,'!',
0x1a,'Z',
0x1b,'S',
0x1c,'A',
0x1d,'W',
0x1e,'"',
0x21,'C',
0x22,'X',
0x23,'D',
0x24,'E',
0x25,'?,
0x26,'#',
0x29,' ',
0x2a,'V',
0x2b,'F',
0x2c,'T',
0x2d,'R',
0x2e,'%',
0x31,'N',
0x32,'B',
0x33,'H',
0x34,'G',
0x35,'Y',
0x36,'&',
0x39,'L',
0x3a,'M',
0x3b,'J',
0x3c,'U',
0x3d,'/',
0x3e,'(',
0x41,';',
0x42,'K',
0x43,'I',
0x44,'O',
0x45,'=',
0x46,')',
0x49,':',
0x4a,'_',
0x4b,'L',
0x4c,'?,
0x4d,'P',
0x4e,'?',
0x52,'?,
0x54,'?,
0x55,'`',
0x5a,13,
0x5b,'^',
0x5d,'*',
0x61,'>',
0x66,8,
0x69,'1',
0x6b,'4',
0x6c,'7',
0x70,'0',
0x71,',',
0x72,'2',
0x73,'5',
0x74,'6',
0x75,'8',
0x79,'+',
0x7a,'3',
0x7b,'-',
0x7c,'*',
0x7d,'9',
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