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__ad

楼主:
void Init_AD()
{
    P6SEL = 0x08;                                     // Enable A/D channel inputs
    ADC12CTL0 = ADC12ON+MSC+SHT0_3;                   // Turn on ADC12, extend sampling time
    ADC12CTL0 |= REF2_5V;                             //选用内部参考电压为2.5V
    ADC12CTL0 |= REFON;                               //内部参考电压打开
    ADC12CTL1 = ADC12SSEL_2+CSTARTADD_3+SHP+CONSEQ_3; // Use sampling timer, repeated sequence
    ADC12MCTL3 = INCH_3+EOS;                          // ref+=AVcc, channel = A3
    ADC12CTL0 |= ENC;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IE=BIT3;
            _EINT();

            /*启动ADC*/
            ADC12CTL0 |= ENC;
            ADC12CTL0 |= ADC12SC;  //启动ADC
}
为什么去掉通道3的电压之后 在ADC12MEM3的内容 不是0
怎样可以选用外部的3.3的电压 做参考
我初次使用430

网友:
这个AD设置里面好像没问题

网友:
ADC12MCTLx的SREFx位设参考电压,可以选到AVCC这样的参考就可以用3.3V
000 VR+ = AVCC and VR− = AVSS
001 VR+ = VREF+ and VR− = AVSS
010 VR+ = VeREF+ and VR− = AVSS
011 VR+ = VeREF+ and VR− = AVSS
100 VR+ = AVCC and VR− = VREF−/ VeREF−
101 VR+ = VREF+ and VR− = VREF−/ VeREF−
110 VR+ = VeREF+ and VR− = VREF−/ VeREF−
111 VR+ = VeREF+ and VR− = VREF−/ VeREF−

网友:
回复 网友A: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void Init_AD()
{
    P6SEL = 0x08;                                     // Enable A/D channel inputs
    ADC12CTL0 = ADC12ON+MSC+SHT0_3;                   // Turn on ADC12, extend sampling time
// ADC12CTL0 |= REF2_5V;                             //选用内部参考电压为2.5V
   ADC12CTL0 &= ~REFON;                               //内部参考电压打开
    ADC12CTL1 = ADC12SSEL_2+CSTARTADD_3+SHP+CONSEQ_2; // Use sampling timer, repeated sequence conseq_0 conseq_2 single  ,  many

//   ADC12MCTL3 = INCH_3+EOS;                          // ref+=AVcc, channel = A3
    ADC12MCTL3=SREF_5;
    ADC12CTL0 |= ENC;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IE=BIT3;
    _EINT();
     /*启动ADC*/
    ADC12CTL0 |= ENC;
    ADC12CTL0 |= ADC12SC;  //启动ADC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_IT(void)
  {
    AD3=ADC12MEM3;
    ADC12IFG&=0;
  }

中断里 AD3的值 和寄存器 ADC12MEM3的值 怎么不相等啊
还是一样的 我去掉A3的输入量 AD3还是有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相等是怎么比较的,建议单步执行这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