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winter09 如何单独给元件设定规则

楼主(2013-01-10):
altium designer winter09 如何单独给元件设定规则
大规则里规定焊盘间的间距为10mil 但我画的图里有个c8051f021 焊盘间距只有3mil 怎么设定一个单独的规则 里面含有单片机的焊盘间距检查 而其它的元件还走大规则 。我设定了一个 (估计是设错了) 然后设定此规则为高优先级 结果还是报错 请教各位到底应该怎么设定 最好有截图?谢谢
如何

楼主:
我感觉好像altium应用完第一条规则后,因为通用规则范围是all to all,把我单列出去的单片机还是算进来了

网友:
是不是可以用区域_ROOM_规则使用方法,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1660-1-1.html

楼主:
谢谢帮助 关键是我的小板子 画起来都是删除了区域ROOM的 求解

网友:
room在多通道布局布线设置规则用。
小板子当然删除room,是很正常。不要以为删除room就好像不对。
个人认为,因为都是盗版,room确实不太好用的。DRC报错让你经常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