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CCSV5编译无法成功,重装还是不行

楼主: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myp ****
"C:\\ti\\ccsv5\\utils\\bin\\gmake" -k all process_begin: CreateProcess(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ake6756-1.bat,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ake6756-1.bat, ...) failed. make (e=2):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gmake: *** [main.obj] Error 2 gmake: Target `all' not remade because of errors.
**** Build Finished ****
试了好多次了都不行急死了!

网友:
编译就出错?

重装CCS呢?

网友:
楼主缷下后,把目录也删除,再装就好了

网友:
这两天我的CCS V5也好象有点问题,调试时,无法退出。只能关闭程序。

网友:
楼主要不升级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