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滤波器问题

楼主:
我这几天用了dsp builder建立一个低通滤波器,我仿真通过了。但是用TestBench生成vhdl文件。之后用fpga来调试发现有这个问题就是低频波形出来是这样的。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没用滤波器的效果,感觉是反相器的效果!

网友:
嗯 解决了 是有无符号数的问题

网友:
正负反相了!

网友:
是的,就是符号的问题,你只认正数,不认负数,我以前也遇见过,吧数据设成有符号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