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286前端电路

楼主:
现在用AD9286做采样,信号20MHz至100MHz,目前使用的是手册上推荐的RF变压器做前端信号处理。麻烦各位高人指点一下:是不是有更适合我用的前端电路,谢谢!

网友:
楼搞的是是高端问题,这个还没做过,帮你顶。

在高频时,在使用变压器也是可以的,但最主要的是,它有一定的带宽,跑出了这个范围就不行。个人认为,百兆以下前端的放大器直接驱动应该没事的。

网友:
感谢版主!

你意思是用一般运放?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9286的输入是平衡式的,需要差分输出的运放与之相接,手册中也有这样的电路图。使用变压器的那个电路中,变压器的用途起到不平衡--平衡变换,同样可以的。使用变压器的电路简单,成本低廉。但变压器的频带不太宽。

如果你的前级信号是差分形式,直接相接就行;如果前级不是差分输出,更改使用差分型的运放。

频率高、频带宽时,电路性能较难把握,要多做一做实验。

网友:
多谢版主!

我先用手册中介绍的运放看看。

网友:
继续请教一个问题,由于9286输入范围很小1.2Vpp, 而前端信号的范围是正负5V,如何实现降幅以匹配9286的输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分压电阻你会用不?

网友:
电阻分压对于高频的信号要注意些什么呢,能准确分压么?请指导,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使用电阻时,是讲究最少的。如果前级对负载有要求,和它的匹配也是很容易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