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系统的TF 卡备份安装StarterWare问题

楼主:
将tmdxevm3358-sk套件中的安卓系统的TF 卡,先备份,再格式化FAT32安装StarterWare 02.00.00.07

居然在格式化那里出问题了

WINDOWS 无法完成格式化

现在居然容量都看不到了!

这个是程序里做的保护?还是我弄坏了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  SD 卡坏掉了吧,为什么要把 starterware 安装在 SD 卡呢。
其实应该是可以直接复制进去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拿张TF然后格式成FAT32
然后复制MLO文件和app 到TF

可是starterware系统就启动不了了

试了2张卡都不行

网友:
早上把随板的一张安卓系统的TF卡,备份了原来里面的文件

然后把starterware系统MLO文件和app 到TF,TF就不行了,格式化不了了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