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
为了使项目独立与使用平台版本无关,我把项目文件用到的C:\Keil\ARM\INC\ST\STM32F10x下的.h文件,全部拷贝到D:\work\inc后,
为什么会报这样一个错误说不匹配,path路径我添加过了;什么原因?之前项目编译是成功的,没有问题!!!

..\lib\stm32f10x_dma.c(327): error:  #147-D: declaration is incompatible with "void DMA_ITConfig(DMA_Channel_TypeDef *, u32, FunctionalState)" (declared at line 288 of "..\inc\stm32f10x_dma.h")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 Keil 自带的.h 文件和 STM 原厂的 .c 文件有不一样的地方,导致不兼容。
最好是都用原厂最新的 STDLIB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非常感谢啊,就是这个原因.....有个定义变量类型的.h文件是有差异的!!!现在问题已经解决掉了!!!

网友:
http://www.laomaotao.net/?J2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