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149 mspio中斷進不去

楼主:
以下是我的程式碼
我外接一個按鈕控制p1.1腳的電位高低
但是始終進不去中斷(我看不到led燈的閃爍)
可以請高手幫我看看嗎?
感謝了><
程式碼如下
/*
* main.c
*/
#include "in430.h"
#include  "msp430f149.h"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P1DIR|=0x01;
         P1DIR|=0x02;
         P1SEL=0x00;
         P1OUT|=0x02;
         P1IE|=0x02;
         P1IES|=0x02;
         P1IFG&=~0x02;
         _BIS_SR(GIE);
         while(1);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if(P1IFG&0x02)
  {P1OUT^=0x01;
  P1IFG&=~0x02;
  }
}

网友:
P1DIR|=0x02; ->P1DIR &=~BIT1;

网友:
这两句删掉试试“P1DIR|=0x02; P1OUT|=0x02;”

网友:
中端口应为输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