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平台 使用SD卡的建议

楼主:
The table below lists the SD cards tested which have no issue on performance.
没有问题

The table below lists the SD cards tested which have poor performance.

表现不佳

网友:
有条件的可以测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在哪儿找到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TI-Android-JB-4.1.2-DevKit-4.0.1 UserGuide

这里说明了!

网友:
刚刚把套件中的linux的tf放到kingmax tf 专 sd卡套中,插到电脑上
看下卡属性

拔下来放回套件上,奇迹出现了!

linux系统起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