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引脚符号DNC和NC到底是什么区别?

楼主:
如图:

DNC和NC到底是什么区别?

网友:
NC引脚的处理有疑问的时候,最好是和芯片厂家确认,不少厂家都会提供不用引脚的推荐处理方法。
这种NC个人认为,从产品稳定性考虑,最好不要打的主意。
有的这种脚,是芯片升级预留的。有的是厂家随说不让连,但有时厂家用作自测试用。
做为我们使用者,老老实实,在这个脚的问题上还是不要创新为好。个人意见。

网友:
(1) DNC = Do not connect.
(2) NC = No internal connection.

网友A:
嗯,一般手册上也有说明它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一般手册上也有说明它是干什么的
我就是问
(1) DNC = Do not connect.
(2) NC = No internal connection.
具体是什么区别,虽然英文我都认识

直接告诉一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看字面意思就知道了,
一个是不用接,另一个是内部没有接。
那么,你外部电路只有选择:“不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看字面意思就知道了,
一个是不用接,另一个是内部没有接。
那么,你外部电路只有选择:“不接”了!
得说清楚,是不用接还是不能接?有谁用电压表量过DNC引脚有没有电压之类的么?
就是要说清楚,例如NC如果是内部没有连接,那么对布线还是很有影响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接”,指外部不用接元件了,但内部一般是接在电路上的。
“内部没有连接”,就是个空脚了,内部也是没有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接”,指外部不用接元件了,但内部一般是接在电路上的。
“内部没有连接”,就是个空脚了,内部也是没有连接的,
那么再麻烦指教一下,对于NC,PCB软件有处理方法吧?例如,在Altium Designer怎样处理能够使NC脚不影响布线?也就是说如果走线不好走了的话可以通过这个焊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可以。因为这种引脚在IC 内部不与任何东西相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因为这种引脚在IC 内部不与任何东西相连

大牛呀,能不能体谅一下我这样的
我问的是在Altium Designer中怎样设置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只用PADS了,很是抱歉

网友:
老大呀,那能不能说说现在哪种PCB软件相比较好一些?

网友C:
楼主何必那么较真 ,,,你的板子速度多少,低速板(30M晶振以下)影响很小(说没影响你又有话说了),我就不相信您布局走线非得从NC脚上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何必那么较真 ,,,你的板子速度多少,低速板(30M晶振以下)影响很小(说没影响你又有话说了),我就不相信您布局走线非得从NC脚上走

这个和速度关系大么?

没得地方走了怎么办呀?还有我现在准备自己热转印制版之类的,一般可能要考虑远不能和工厂正规制版相比,所以线要宽一点间距要大一点吧?

还有就是道理问题嘛

好多片子上有NC引脚吧?

网友D:
DNC是有内部电路连接的管脚,用于器件的测试,应用时不可连接;NC是没有内部电路连接的空管脚,可以任意处置,与外电路是否连接全看布板时的工艺需要。
使用任何PCB布板软件时,如果使用自动布板,注意原理图或网络表没有连接DNC即可,软件是不会去自动连接未定义管脚的,不管其是什么类型。手工布板,唯细心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DNC是有内部电路连接的管脚,用于器件的测试,应用时不可连接;NC是没有内部电路连接的空管脚,可以任意处置,与外电路是否连接全看布板时的工艺需要。
使用任何PCB布板软件时,如果使用自动布板,注意原理图或网络 ...
就是想知道软件是否可以支持允许任意处置或者根据一定的规则处置这个引脚,这样不是有利于布通率?
如果单凭手工布线利用这个引脚,软件应该会报错的吧?

网友:
把芯片那两个脚掰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不接,然后取消电气规则检查就行了,也就是引脚打个×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要不接,然后取消电气规则检查就行了,也就是引脚打个×就行。
只要不接?就是要利用上呀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你原理图画好后导入到PCB后是吧,然后那个引脚如果你要用作他用你只要选定那个焊盘,然后对它进行属性设置,看到我下面这个图没,在Net里选择和你要走线的线一个Net名,就可以利用这个引脚,在上面走你那根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20楼我给你的回复,不知你满不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20楼我给你的回复,不知你满不满意

谢谢回复
不过不满意呀

我说的是不要自己设置,PCB软件自动布线或者手动布线根据实时需要决定哪个网络上的线经过这个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想知道软件是否可以支持允许任意处置或者根据一定的规则处置这个引脚,这样不是有利于布通率?
如果单凭手工布线利用这个引脚,软件应该会报错的吧?

PCB软件本身不会自动处理除电源、地以外的任意引脚,除非人为定义,你如果在原理图中定义了NC引脚至外电路的连接,PCB软件会将该引脚作为常规已定义引脚处理,PCB软件不会“理解”NC的定义。在手工布板后利用软件进行线路检查,如果原理图中未定义NC引脚的外部连接自然会报错,但不予理睬就是,当然你可以在原理图或网络连接表中对NC连接做定义,这样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就是要问问软件有没有可设置的地方可以处理这样的引脚以最优化布线

这个问题有点象我这个问题,后来我自己解决了的:http://bbs.21ic.com/icview-407069-2-1.html

但是本帖的问题,有没有方法解决呢?

网友:
不知所云啊

既然IC厂商给设计了NC脚,、、、、、、、、、、、、、、、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所云啊

既然IC厂商给设计了NC脚,、、、、、、、、、、、、、、、
就是问问能不能利用上用来走其它的线,如果能,PCB软件有没有哪里可以设置自动利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NC脚虽然是没有连接的脚,如果不把它当空脚使用而连上线,就要对具体的器件作以测量,看具体情况。

据我使用的PADS,PCB软件并不会将NC脚自动确定是否使用,相信其它的软件也没有那么聪明。只是在画电路图时,你自己决定是否连接于电路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问问嘛
问问又不是什么坏事

至于软件有没有那么聪明,我看不一定,也许就能什么地方能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对全局或者单个器件引脚)

还有关键是这样的引脚能不能普遍被这样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集成电路的封装,都是推敲过来推敲过去的,引脚怎么安排,并不是随意布置的。相信某些引脚的安排只有方便设计。
对于NC,不要想着用它,空着吧,空着不会影响你的PCB性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电路的封装,都是推敲过来推敲过去的,引脚怎么安排,并不是随意布置的。相信某些引脚的安排只有方便设计。
对于NC,不要想着用它,空着吧,空着不会影响你的PCB性能的。
对这种态度,我不认可。
按照你的语气,是猜测,不是确切的答案
我可能也相信实际中的NC脚在电路板上是没有连线的。
但是如果器件手册中声明了NC脚也是在器件内部没有连接的,而且这类器件比较普遍的话,难道我这个问题不是个有意义的问题么?不知道你们高技术的那种动辄上百个引脚的芯片上往往可能有的NC是不是也是器件手册中声明内部无连接的,如果也是,如果也能利用来通过布线,那对布线设计没有意义么?

当然,最终的答案可能就是不能利用这个脚。但是要知道为什么不能利用这个脚,或者类似于行业的规定是什么

我就是想知道清楚嘛,也不是现在不知道就没法用了。

网友G:
就这么个问题扯这么半天。画“PCB封装”的时候焊盘号设置成你要引用的那个网络的焊盘一样的编号完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这么个问题扯这么半天。画“PCB封装”的时候焊盘号设置成你要引用的那个网络的焊盘一样的编号完事儿。。。
晕,还是没明白这个道理。你纯粹是手工布线呀?

网友H:
难道楼主在自动布线?天哪。
不过自动布线与手工布线不影响呀。
自己想用这个NC,就在原理图中定义上这个脚,给这个脚定义一个序号,然后封装元件的时候,对应上这个脚就是了。与什么手工布,自动布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H:
难道楼主在自动布线?天哪。
不过自动布线与手工布线不影响呀。
自己想用这个NC,就在原理图中定义上这个脚,给这个脚定义一个序号,然后封装元件的时候,对应上这个脚就是了。与什么手工布,自动布没有关系。
晕死,不扯了
我是讲这个道理
软件本身有没有考虑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个基准电压源.DNC是不需要连接,这是TI做芯片测试和校准的.用户没必要使用.
NC是根本就没有电路存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别和他瞎扯淡了,浪费时间。。。就这么简单一个问题,非要钻牛角尖。
你那个“天哪!”,感同身受,自动布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别和他瞎扯淡了,浪费时间。。。就这么简单一个问题,非要钻牛角尖。
你那个“天哪!”,感同身受,自动布线
这个帖子我已经不准备回复了,偏偏还这样顶上来了

我是问这个道理,不一定重要,问问不行么?反而我认为不求甚解才是有点可笑

你以为我真的就都用自动布线呀?实际上最近的小板子都是手动布线

不过恐怕对于一些局部或者个别网络,自动布线恐怕有时候要用的吧,当然布局首先要好

这个帖子到此为止好不好?有的人恐怕都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我同情楼主啊

我搞不懂为什么没人明白楼主的意思,气死了.
假如有很多分散的NC引脚,你都要手动指定他才能利用好它不是很累, 楼主就是问能不能让软件把这个引脚当作空白地去利用上. 然后手动去调整都可以呀.

网友I(2013-02-25):
回复 网友B:
PADS

网友J(2013-08-18):
空脚,没有连接

网友K:
DNC不能接任何东西
NC有时候可以接的 并且NC由好多官方版的电路都是直接接地的

网友L(2015-05-08):
看了你的帖子才知道我的开发板上面这个NC晶振的引脚什么意思。谢了

网友L:
你执着的态度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