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LM3S9B96的PB7管脚

楼主:
PB7也就是LM3S9B96的第89管脚,数据手册中说可以作为GPIO用,也可以作为NMI,但是我将其配置为GPIO输入后,给它一个高电平,在程序中采集到的却是低电平(进入调试模式后发现的);将其设置为GPIO输出后,程序中设定为输出高电平,但是在管脚上测量得到的电压却是低电平,也就是说程序中设定的没有作用,试了其他几个管脚都可以的,单单此管脚有问题(偏偏该管脚还是我的板子中必须要用到的一个),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
刚开始怀疑是管脚虚焊,但是检查了没有问题;怀疑是芯片本身有问题,后来拿第二块电路板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原因仍然不能查出。
是该管脚根本就不能作为GPIO来使用呢,还是我的这批芯片有问题呢?我的LM3S9B96是C3版本的,看了勘误手册也没有发现此管脚有bug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各位有没有遇到过此类问题,手中有开发板的可否自己测试一下,然后告诉我呢,在线急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会不会是被其他器件将电平拉低了?
猜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际上,在我的电路板中是将该引脚直接通过一个电阻上拉到3.3V的,但是不知道为何此高电平却采不进去,采到的一直是低电平。
后来自己将该管脚设置为输出,发现也不能输出高电平。
原因实在是查不出来。
各位手中有9b96电路板的,可否做个测试,将该管脚PB7设置为输出,看是否能正常输出高电平,然后告知我一下,多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今天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版主,测试了没,结果怎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搬完家,没找到板子。
不过你可以试试在输出的时候加上 弱上拉 试试。
也不排除就是芯片的问题,据说确实有某些个教是没办法控制的。

网友:
这个引脚很怪的,你要首先修改PB7I/o口的模式

这个引脚很怪的,你要首先修改PB7I/o口的模式,才能使用。。。啃死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具体是怎么做呢?
和其它 GPIO 相比需要修改什么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问

网友:
回复 楼主:

LZ问题解决没?

我在用M4的时候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其实该GPIO口默认为NMI功能,所以在用的时候需要将其配置为GPIO即可。具体参考ds资料,

我是根据资料,直接操作寄存器的。

网友:
我遇到同样问题 已经解决  需要解锁!
ROM_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HWREG(GPIO_PORTB_BASE + GPIO_O_LOCK) = GPIO_LOCK_KEY_DD;         //解除锁定
HWREG(GPIO_PORTB_BASE + GPIO_O_CR) = 0x80;
    // Make PB7 an input.
    GPIODirModeSet(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7, GPIO_DIR_MODE_IN);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7, GPIO_STRENGTH_8MA,
                     GPIO_PIN_TYPE_STD);
    HWREG(GPIO_PORTB_BASE + GPIO_O_LOCK) = GPIO_LOCK_KEY_DD;
    HWREG(GPIO_PORTB_BASE + GPIO_O_CR) = 0x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