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smclk问题求指导

楼主:
新手求指导。我用的型号是msp430afe253,设置smclk但是在指定管脚没有smclk的时钟信号输出。用的是例程,请问有大神知道什么情况吗?或者能给个可用的程序也行。我用的是下面这个例程,不能用。

//******************************************************************************
//  MSP430AFE25x Demo - Basic Clock, Output Buffered SMCLK, ACLK and MCLK/10
//
//  Description: Buffer SMCLK(DCO) on P1.0, MCLK/10 on P1.1
//  ACLK =n/a,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               MSP430AFE25x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            P1.0/SMCLK|-->SMCLK = DCO
//            |                  P1.1|-->MCLK/10 = DCO/10
//
//
//  Naveen Kala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March 2011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20.1
//******************************************************************************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BIT0 + BIT1;         // P1.0, P1.1 outputs
  P1SEL |= BIT0;                // SMCLK Pin Function
  P1SEL2 |= BIT0;

  while(1)
  {
    P1OUT |= BIT1;                    // P1.1 = 1
    P1OUT &= ~BIT1;             // P1.1 = 0
  }
}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P1.0管脚检测不到SMCLK时钟信号。开定时器,计数器不计数

网友:
硬件没问题?

你的原理图也发出来看看,才能知道,,既然是例程,那软件出错的可能性就比硬件出错的可能性低!比如你的复位脚有没有上拉啊?!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没解决。我是用SD24时发现无法进中断,才查出来smclk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p1.0是悬空的,需要接上拉电阻吗?我一直检测高电平。还是需要接下拉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内部上拉或者下拉都没做用,试过。总感觉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拉电阻!我说的是复位脚额!p1.0是不需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复位管脚是和仿真器相连的,作为TDIO用的,不过和仿真器相连时也是有上拉电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您发现是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问题?

网友:
1. msp430afe253这个单片机的P1.0口是否和SMCLK复用,这个你要看芯片的资料;2. P1SEL2 |= BIT0你的这句话我看的不是太懂,建议再看看头文件;3. #include 头文件这样写,编译不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