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24L01的单片机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小弟想请教一下,最近在玩NRF24L01这个无线芯片,发送和接收都没有问题,但是,原本计划是 按下单片机A的按键1   负责接收的单片机B就会收到第一组数据;如果按下单片机A的按键2,则单片机B则会收到第二组数据。
        功能基本能实现,就是每次切换按键时,利用串口观察单片机B收到的数据的时候发现,总是先重复显示前一个状态的数据两次,然后再显示切换后的数据,这时为什么呢?!
      求解答~~!!   【单片机用的是STC89C52】
sbit CE   =P3^3;
sbit CSN  =P2^0;
sbit  MISO=P2^3;
sbit  MOSI=P2^2;
sbit SCK  =P2^1;
sbit IRQ  =P3^2;
sbit ADDR0=P1^0;
sbit ADDR1=P1^1;
sbit ADDR2=P1^2;
sbit ENLED1=P1^3;
sbit ENLED2=P1^4;
sbit GO=P0^0;
sbit BACK=P0^1;
sbit RIGHT=P0^2;
sbit LEFT=P0^3;
uchar   TxBuf1[32]={
0xa1,0xa2,0xa3,0xa4,0xa5,0xa6,0xa7,0xa8,
0xa1,0xa2,0xa3,0xa4,0xa5,0xa6,0xa7,0xa8,
0xa1,0xa2,0xa3,0xa4,0xa5,0xa6,0xa7,0xa8,
0xa1,0xa2,0xa3,0xa4,0xa5,0xa6,0xa7,0xa8,
};

uchar code TxBuf2[32]=
{
0xb1,0xb2,0xb3,0xb4,0xb5,0xb6,0xb7,0xb8,
0xb1,0xb2,0xb3,0xb4,0xb5,0xb6,0xb7,0xb8,
0xb1,0xb2,0xb3,0xb4,0xb5,0xb6,0xb7,0xb8,
0xb1,0xb2,0xb3,0xb4,0xb5,0xb6,0xb7,0xb8,
};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 20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 20 uints TX payload
uint const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本地地址
uint const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0,0x01}; //接收地址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void init_NRF24L01(void);
uint SPI_RW(uint uchar);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void SetRX_Mode(void);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void delay1(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长延时*****************************************
void Delay(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 for(i=0; i }
//******************************************************************************************
uint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
/*延时函数
/******************************************************************************************/
void iner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for(;n>0;n--)
  _nop_();
}
//****************************************************************************************
/*NRF24L01初始化
//***************************************************************************************/
void init_NRF24L01(void)
{
    inerDelay_us(100);
  CE=0;    // chip enable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 clock line init high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0);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0);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0x00); //自动重发10次间隔500us
}
/****************************************************************************************************
/*函数:uint SPI_RW(uint uchar)
/*功能:NRF24L01的SPI写时序
/****************************************************************************************************/
uint SPI_RW(uint uchar)
{
uint bit_ctr;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MOSI = (uchar & 0x80);         // output 'uchar', MSB to MOSI
  uchar = (uchar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SCK high..
  uchar |= MISO;           // capture current MISO bit
  SCK = 0;                // ..then set SCK low again
    }
    return(uchar);               // return read uchar
}
/****************************************************************************************************
/*函数:uchar SPI_Read(uchar reg)
/*功能:NRF24L01的SPI时序
/****************************************************************************************************/
uchar SPI_Read(uchar reg)
{
uchar reg_val;
CSN = 0;                // CSN low, initialize SPI communication...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read from..
reg_val = SPI_RW(0);    // ..then read registervalue
CSN = 1;                // CSN high, terminate SPI communication
return(reg_val);        // return register value
}
/****************************************************************************************************/
/*功能:NRF24L01读写寄存器函数
/****************************************************************************************************/
uint SPI_RW_Reg(uchar reg, uchar value)
{
uint status;
CSN = 0;                   // CSN low, init SPI trans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SPI_RW(value);             // ..and write value to it..
CSN = 1;                   //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uchar_ctr=0;uchar_ctr   pBuf[uchar_ctr] = SPI_RW(0);    //
CSN = 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
/*函数: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写数据: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写入数据地址,uchars:写入数据的个数
/*********************************************************************************************************/
uint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int status,uchar_ctr;
CSN = 0;            //SPI使能
status = SPI_RW(reg);
for(uchar_ctr=0; uchar_ctr   SPI_RW(*pBuf++);
CSN = 1;           //关闭SPI
return(status);    //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SetRX_Mode(void)
{
CE=0;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CE = 1;
inerDelay_us(130);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 = 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CE=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delay1(10);
}
/*********************串口通信设置****************************/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 10位uart,允许串行接受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自动重装)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REN=1;
SM0=0;
SM1=1;
}
void UART_send_byte(u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 (TI == 0);
TI = 0;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status=0;
P0=0xff;
init_NRF24L01() ;
UART_init();

while(1)
{
  while(!GO)   //////////////   按键一检测
  {
   GO=1;

   nRF24L01_TxPacket(TxBuf1);
   delay1(600);
   status=SPI_Read(STATUS);
    UART_send_byte(status);
   if(status==0x2e)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
   while(!BACK)                         ///////////////////////按键2检测
  {
   BACK=1;

   nRF24L01_TxPacket(TxBuf2);
   delay1(600);
   status=SPI_Read(STATUS);
   UART_send_byte(status);
   if(status==0x2e)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
    }
}

网友:
看到硕大的一片程序,不看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