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C2000 Launchpad】点阵LCD

楼主:
本方案使用的是C2000的SPI接口带的点阵屏,刚好LCD也是SPI接口。

图片如下:

网友:
主程序中的显示语句:

LCD_write_string(0,3, "C2000 Launchpad");

初始化函数:

void LCDinit(void)
{
send2LCM(0,0xe2); /*软件复位*/
DELAY_US(100L);
send2LCM(0,0xa2);
send2LCM(0,0xa0);
send2LCM(0,0xc8);
DELAY_US(100L);
send2LCM(0,0x2f);
DELAY_US(100L);
send2LCM(0,0x26);
DELAY_US(100L);
send2LCM(0,0x81);
send2LCM(0,0x38);
send2LCM(0,0x40);
send2LCM(0,0xe0);
send2LCM(0,0xaf);
}

void LCDclr(void)/*清屏*/
{
    Uint16 i,j;
    for (i = 0xb0;i<0xb8;i++)
    {
        send2LCM(0,i);
        send2LCM(0,0x10);
        send2LCM(0,0x00);
        for (j=0x02;j<0x83;j++)
            send2LCM(1,0x00);
    }
}

写一个字符:
void LCD_write_char( char c)
  {
     char line;
    c -= 32;
    for (line=0; line<6; line++)
      send2LCM(1,font6x8[c][line]);
  }

设置位置:
void LCD_sit(Uint16 x, Uint16 y)
{
  send2LCM(0, ((x>>4)+0x10));
  send2LCM(0, (x&0x0f));
  send2LCM(0, (y+0xb0));
}

写字符串:
void LCD_write_string(Uint16 X,Uint16 Y, char *s)
{
LCD_sit(X,Y);
while (*s)
{
  LCD_write_char(*s);
  s++;
}
}

写汉字:
void disp_hz(Uint16 x, Uint16 y, unsigned char *p)
{
  Uint16 i;
  LCD_sit( x , y );
  for (i=0;i<8;i++)
  {
    send2LCM(1,*p++);
  }
}

网友:
版主可以上传整个工程么 我正好也在做这个 怎么也点不亮 SPI的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关这个LCD的程序都有了,你也可以参考我过去发的ADS8332那篇。
我的工程现在搞得很乱,还没有整理。

驱动芯片和程序相配套才能点亮的。这种LCD的驱动芯片也很多,我也曾扔掉过点不亮的LCD。
你最好看看LCD的驱动芯片是什么,看一下手册,按照手册的说明去做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