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C2000 Launchpad】TFT LCD

楼主:
为搞这个LCD,耽误了不少时间,密密麻麻的接线,焊了四次。第一个屏背光不亮,扔了;第二、第三个屏搞了一阵子点不亮,怀疑DATASHEET对不上号,拆了;第四个屏是现在的这个,开始时也是点不亮,由于疏忽使编程有误,但没没有怀疑资料问题,只是多次检查焊接问题及信号传输问题,最后总算点亮了

图片如下:

下面这个显示的是白、黑、蓝、绿、红。其中白色很正常的,可能是由于相机爆光时刚好是数据更新的时候吧,使白色在照片中看起来不正常

网友:
主程序中使用这个语句显示汉字:

LcdDisp(160,20,data);

字库:

Uint16 data0[]={ // 我
    0x0640,0x3850,0x0848,0x0848,
    0x0840,0xFFFE,0x0840,0x0848,
    0x0E28,0x3830,0xC820,0x0850,
    0x0992,0x080A,0x2806,0x1002,
};
Uint16 data1[]={   // 要
    0x0000,0xFFFE,0x0440,0x3FF8,
    0x2448,0x2448,0x3FF8,0x2408,
    0x0400,0xFFFE,0x0810,0x0E20,
    0x01C0,0x0630,0x180C,0x6008,
};
Uint16 data2[]={  // 玩
    0x0000,0xF9F8,0x2000,0x2000,
    0x2000,0x23FE,0xF890,0x2090,
    0x2090,0x2090,0x3910,0xC110,
    0x0212,0x0412,0x080E,0x1000,
};
Uint16 data3[]={  // 转
    0x1020,0x1020,0x2020,0xFEFC,
    0x2040,0x5040,0x91FE,0xFE40,
    0x1080,0x11FC,0x3C08,0xD088,
    0x1050,0x1020,0x1010,0x1010,
};
Uint16 data4[]={   // C
    0x0000,0x0FE0,0x1010,0x2008,
    0x2000,0x2000,0x2000,0x2000,
    0x2000,0x2008,0x1010,0x0FE0,
    0x0000,0x0000,0x0000,0x0000,
};
Uint16 data5[]={   // 2
    0x0000,0x07C0,0x0820,0x1010,
    0x1010,0x0010,0x0010,0x00E0,
    0x0300,0x0400,0x0800,0x1000,
    0x1010,0x1010,0x1FF0,0x0000,
};
Uint16 data6[]={   // 0
    0x0000,0x07C0,0x0820,0x1010,
    0x1010,0x1010,0x1010,0x1010,
    0x1010,0x1010,0x1010,0x1010,
    0x1010,0x0820,0x07C0,0x0000,
};

汉字显示:

void LcdDisp(Uint16 x, Uint16 y, Uint16  *ch)
{
Uint16 i,j,k;
for (i=0; i<16;i++)
{
  LcdCoordinate(x,y+i);
  for (j=0;j<16;j++)
  {
   if (ch& (0x8000>>j))
    k=0xff;
   else
    k = 0;
   LcdWrite(k,k,1);
  }
}
}

清屏:

void LcdClrear(void)
{
for (lcdtemp=0; lcdtemp<38400; lcdtemp++)
{
  LcdWrite(0,0,1);
}
for (lcdtemp=0; lcdtemp<38400; lcdtemp++)
{
  LcdWrite(0,0,1);
}
}

显示RGB条:

void LcdDispRGB(Uint16 x, Uint16 y)
{
LcdCoordinate(x,y);
for (lcdtemp=0; lcdtemp<25600; lcdtemp++)
{
  LcdWrite(0xf8,0,1);    // red
}
for (lcdtemp=0; lcdtemp<25600; lcdtemp++)
{
  LcdWrite(7,0xe0,1);    // green
}
for (lcdtemp=0; lcdtemp<5600; lcdtemp++)
{
  LcdWrite(0,0x1f,1);    // blue
}
for (lcdtemp=0; lcdtemp<10000; lcdtemp++)
{
  LcdWrite(0,0,1);    //  black
}
for (lcdtemp=0; lcdtemp<10000; lcdtemp++)
{
  LcdWrite(0xff,0xff,1);   // white
}
}

网友:
手里也有个TFT准备自己焊接电路玩玩
还是TFT的好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必须有说明书才行,我手里大把的TFT, 就现在这个可以点亮,哈哈

网友:
还没有我们家做的好呢, 你们瞄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0861955853

嘿嘿..

网友:
山寨手机拆下来几个信利TFT屏,可惜没说明书,没型号,不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好多TFT屏就是因为没有资料而扔掉了,多可惜啊,多么大的环境污染啊。

可以将你的LCD屏的型号发上来,让大伙帮你找找,看能不能找到资料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完整的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