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报文过滤不起作用

楼主:
//设置主机的报文标识符
    MsgObj_zxz.ulMsgID = MSGOBJ_ID_ZXZ;   //报文标识符
    MsgObj_zxz.ulMsgIDMask = 0x0ff00;           //报文滤波,0不过滤,CAN ID& CAN ID MASK= =帧ID
    // 使能接收消息中断
    MsgObj_zxz.ulFlags = (MSG_OBJ_RX_INT_ENABLE | MSG_OBJ_EXTENDED_ID | MSG_OBJ_USE_ID_FILTER);
    //设定数据的大小以及对应的变量
    MsgObj_zxz.ulMsgLen = 2;                //数据为2个字节
    MsgObj_zxz.pucMsgData = msg_zxz;      //使用变量msg_zxz
    // 配置为接收消息对象
    CANMessageSet(CAN0_BASE, MSGOBJ_NUM_ZXZ, &MsgObj_zxz, MSG_OBJ_TYPE_RX);           //设置为接收

设置了报文过滤,但是目前是所有的报文都能接收到,什么原因,请解答,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define MSG_OBJ_USE_EXT_FILTER  (0x00000020 | MSG_OBJ_USE_ID_FILTER)

****.ulFlags =
        MSG_OBJ_RX_INT_ENABLE | MSG_OBJ_EXTENDED_ID | MSG_OBJ_USE_ID_FILTER |
        MSG_OBJ_USE_EXT_FILT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设已经试过了,还是不起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求详细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要就是这两个寄存器的配置
CAN_O_IF1MSK1
CAN_O_IF1MSK2

网友:
回复 网友A:

配置过没有作用,照常都可以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