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使用外接晶振问题

楼主:
这段程序除了需外接32k的晶振还要接其他的吗?这是TI给的程序

//******************************************************************************
//  MSP-FET430P140 Demo - Timer_A, Toggle P1.0, Overflow ISR, 32kHz ACLK
//
//  Description: Toggle P1.0 using software and the Timer_A overflow ISR.
//  In this example an ISR triggers when TA overflows. Inside the ISR P1.0
//  is toggled. Toggle rate is exactly 0.5Hz. Proper use of the TAIV interrupt
//  vector generator is demonstrated.
//  ACLK = TACLK = 32768Hz,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800kHz
//  //* An external watch crystal on XIN XOUT is required for ACLK *//
//
//           MSP430F149
//         ---------------
//     /|\|            XIN|-
//      | |               | 32kHz
//      --|RST        XOUT|-
//        |               |
//        |           P1.0|-->LED
//
//  M. Buccini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Feb 2005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21A
//******************************************************************************
#include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TACTL = TASSEL_1 + MC_2 + TAIE;           // ACLK, contmode, interrupt
  _BIS_S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w/ interrupt
}
// Timer_A3 Interrupt Vector (TAIV) handler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 TAIV )//判断哪个产生中断
  {
    case  2:  break;                        // CCR1 not used
    case  4:  break;                        // CCR2 not used
    case 10:  P1OUT ^= 0x01;                // overflow
              break;
  }
}

网友:
没看程序,不过看开头的注释的符号构成的电路示意图就可以啦,所以回答你应该是:还要接一个LED和上电复位信号

不过提醒你一下,TI的这类文档经常很有可能有注释失误(忘了更改不同处)

网友:
我接的是那个示波器,看他的波形
复位没接
我说的意思是在晶振怎么接?需要别的设置吗

网友:
msp430x14x没用过
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内部自带补偿电容的,再看看你所用的晶体的规格参数,看看需要多大的匹配电容,不匹配可能要外接电容。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39/44659.aspx#44659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手册上是直接借个晶振就可以,内部有电容!我按那个连得,输出不变化啊

网友:
看看那个起振失败的标志位看看起振起来没有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直接用while判断的嘛!我刚刚学,不太懂啊

网友:
程序中好像没看到while语句呀,找个相关的例程看看加上然后看看程序是不是停在那里了?
另外可以将p1.0设置成aclk的输出(看看引脚功能的选择),如果正常起振了的话,用示波器会在p1.0脚看到32768的频率

晕,我当成了G2系列了。看看你的型号有没有ACLK输出端口

网友:
你用的型号,你的晶振电路,程序,都拿出来

网友:
我用那个仿真的。430f249,接不接电容输出都是零,程序就是上面的,TI提供的源程序,新手多关照,谢谢

f249

f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