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张图片我气得不行

楼主:
刚刚上网看看有没有可能千元以下升级我的电脑,痴心想看看能不能换新主板(自然cpu可能也不得不换了)(不知道我的DDR2的内存条还能不能用),看到这张图片我气得不行
我也是穷人

网友A:
买新配件升级电脑,按我在另帖中说的配置即可,买适合你目前平台的二手配件也是个办法。至于那广告图片,一笑置之即可,犯不着与之较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新配件升级电脑,按我在另帖中说的配置即可,买适合你目前平台的二手配件也是个办法。至于那广告图片,一笑置之即可,犯不着与之较劲。
谢谢,上午还找你的帖子呢,记得你说过的,就是忘了在哪一个帖子了。刚刚搜索你的回帖找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装机、升级方面有问题话不妨提出,对于PC市场的产品和相关技术,俺也是比较熟悉的。

网友:
谢谢哑
那就能不能告诉一下你您说的:
华擎的A75主板也不贵,399元即可拿下,配上AMD A4-5300 APU,京东价309元,再配两条4G的DDR3 1600内存构成8G双通道

270W的电源行不行呀?还有就是几年前的电源能不能用呀?对于什么多少相的概念我都不了解

网友:
现在的整合显卡电脑除非是用了很高端的CPU,否则整机平均功耗也不会超过100W,至于你的270W老电源能不能用,关键看该电源是否有一个4脚的12V输出插头,同时要看看电源上的参数标志,+12V的输出功率要在120W以上,即+12V支路的额定输出电流要在10A以上,最好在15A以上,这样就可以满足CPU的供电需要了。另外,现在的主板只支持STAT硬盘和光驱,电源要有STAT电源接口,当然,这个可以用常规老式硬盘电源接口通过转换实现。
为了保证系统可靠性,特别是硬盘的使用寿命,一个品质良好的电源是十分必要的,一般售价在120以上的应该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