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级的问题需要有经验的的人来回答

楼主:
问题:   地线与电源线之间噪音所产生的原因,希望大家详细说说,这个问题对于很多硬件工程师所熟悉,虽然很简单,但我还是很想知道,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补充一下,这个是在PCB布板的时候看到的资料。

网友:
这个是在PCB布板的时候看到的资料,,,,,
楼主这是有备而来,,手中有资?看看大家说的对不对么,,呵呵

1.地线大面积铺铜。
2.加宽电源、地线宽度,地线比电源线宽,常规是:地线>电源线>信号线,通常信号线宽为:0.2~0.3mm,最细宽度可以为0.05~0.07mm,电源线为1.2~2.5 mm
3.继续补充,,,,

网友:
“地线与电源线之间噪音所产生的原因”这句话语焉不详容易产生歧义,至少不是什么准确的描述问题的方法。
在一个系统中,噪声产生的原因很多,比如电路结构方面,电源、振荡电路、总线、变化的负载等等都是噪声的来源,而PCB本身如果设计不良则会放大这样的噪声,比如线路阻抗过大、走线位置不良等等,准确的理解这些以及知道该如何应对需要在平时的学习和实践中不断观察、分析和总结,泛泛而谈的话意义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