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帖子怎样删除原来本地上传的图片?

楼主:
编辑帖子时原来本地上传的图片不见了,完成编辑后变成了附件,但是也不知道在哪里能删除掉?

网友:
我发带图片的帖子非常小心,怕发了后不合适又不容易编辑

网友:
你长传的图片,应该是以附件的形式上传的。
如果你需要删除附件的图片,你可以点击附件,会出现下面的这个选框

你点一下右边红色的框,就能删掉你上传的附件。

网友:
有时候在编辑框里是能看到图片,但是在编辑框删掉图片完成编辑以后图片还是会以附件的形式存在显示,只不过显示位置在最后了

网友:
在你上传图片的地方,选择你需要删除的图片,才能删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说以后上传图片一律用附件而不用图片功能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你上传图片还是选图片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我上传图片就选图片那个功能,但只要一编辑对吧。图片统统变成附件跟在贴子的最后,由于我的内容必须要有图片,所以就又用图片功能传了相同的图片。苦不堪言。

网友:
是的,就像楼上讲的呀,
例如含有图片,但是后来觉得图片不合适,想换一张或者添加更多的图片,进入编辑以后,删除出现在编辑框里的图片后这个图片还是会以附件的形式存在。
即使不修改图片,修改文字,好像有时候还是出现图片变为附件的问题(这一点记不清楚了,不一定是这样)

网友:
如果想上传图片并且想显示图片必须选择

图片上传后的按钮状态: ,图片按钮显示小图标1

此时可以将划红线的图片插入想插入的地方 ,倘若不插入的话,他会默认形式显示在本楼层的后面。

如果只想上传附件就选中 ,过程和图片一样。不过如果在附件上传图片,在内容页是不会显示图片的,只会显示连接。

如果想编辑本楼层的内容,删掉图片。就 选中“删除”按钮。此时相应的图片都删除了。

如果想替换此图片,点击更新即可。

网友:
楼上,你说的是第一次发帖的情况吧
发含图片的帖的时候是这样的,可以删除或点击图片在帖子中显示。但是发完帖子以后再编辑,点击那个图片按钮是会出现选择上传图片那个界面,但是以前上传过的图片不会再出现在这个界面里,怎么删除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以前上传的是不会再此框中,该框只显示本楼层的附件,别的楼层并不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