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25011的PGD引脚

楼主:
Hi各位大虾,本人是电源方面的菜鸟。今天看LM25011的SPEC,有一个PGD的引脚,SPEC提到该引脚功能:

Logic output indicates when the voltage at the FB pin has increased to above 95% of the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Hysteresis is provided. An external pull-up resistor to a voltage less than 7V is required.

这段文字我能看懂,但是我本来就需要从这颗DC-DC获得5V输出,我该去哪里找低于7V的电压呢?

顺带附上元件的SPEC

另外TI有没有输出双电压(5V,3.3V),输入可耐到42V的,价格还好的DC-DC呢?

网友:
这个是“电源好”指示引脚。输出是逻辑电平,当高于FB 95%时输出信号。

要求接一个上拉电阻,这个上拉电阻所接的电源要小于7V

网友:
42V以下的BUCK芯片很多。TI的芯片相对是贵一些的,要想便宜,可以使用台湾公司或大陆的芯片

网友:
TI双路输出的肯定有,但要求输入耐压42V,太高了吧。
但前面可以降低一些可以考虑TI的TPS54383, TPS54386。
或者TPS767D301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
我主要是想到哪去接这低于7V的电压,从输入接一个分压器应该可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
输入电压本身是要求不了这么高,12V、24V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是做在汽车功放里面,为控制部分提供电源的。汽车电子部件检测有一个电源电压叠加的内容,所以就要求输入范围就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汽车设备中,试验脉冲3a很高,脉冲1的持续时间长,前面需要加些措施的。

即是采取了防护措施,也需要可承受高一些电压的器件,楼主选用42V的还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