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探讨

楼主(2013-01-14):
DMA探讨
在使用DMA库函数有一句话是酱紫的: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DMA_M2M_Disables;
不知道DMA_M2M的作用是什么?
有的人说在非内存到内存情况下要DMA_M2M_Disables,
有的人说事件触发是进行DMA,
有木有大虾知道具体的情况。

网友A:
DMA通道的操作可以在没有外设请求的情况下进行,这种操作就是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
当设置了DMA_CCRx寄存器中的MEM2MEM位之后,在软件设置了DMA_CCRx寄存器中的EN位启动DMA通道时,DMA传输将马上开始。当DMA_CNDTRx寄存器变为0时,DMA传输结束。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不能与循环模式同时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讲下子什么是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循环模式,有什么区别,新手一枚,望赐教!

网友A:
其实就是内存里面移动整块的内存,内存到内存的复制.
循环模式就是dma结束后无条件的重新开始,两个不搭边